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报错呀

楼主(2007-11-13):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报错呀?

网友:
    好像是装配方面的错误?晕

网友:
    查了一下书:
上面写着:这是制造方面的验证,该功能不仅可以在pads内检测pcb设计在制造方面的问题,也可以从cam350中反标注修正pcb设计的制造方面的错误
    例如检查热焊盘是否与cam plane的连接有效?
    丝印是否在焊盘上的情况?

更细致的东西俺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谢谢!不知道你查的什么书呀,我很感兴趣,能不能借我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知道你查的什么书呀,我很感兴趣,能不能借我也看看
    周润景的破书 orcad&pads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 他在里面就瞎扯淡
55元 贵且不好

网友(2009-09-07):
    有那个老虎工作室出版的书还不错的。上面好像都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