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建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7-11-13):
对于给定器件尺寸要建立封装的时候,所建的焊盘应该比实际的尺寸大吧, 那么这个大多少有什么规定的吗?   画丝印也不可能器件多大就多大吧?那样放的时候不都挤一起了吗?那么封装的裕量又是怎么定的呢?

网友(点评):
焊盘一定比封装大(BGA除外,BGA的焊盘比资料上小),要不怎么焊接呀。大多少分什么类型封装,翼型封装像SOP、QFP这些器件的焊盘是前后多出来的长度分别叫脚尖、脚跟,脚跟一样长出来0.5MM左右,主要焊接就是这个地方

网友:
也是论坛里下载的。转抄一部分给你。看有没有用。

焊盤設計要求
因為目前表面貼裝元器件還沒有統一的標准,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生產廠商所生產的無器件外形封裝都有差異,所以在選擇焊盤尺寸時,應與自己所選的元器件的封裝外形、引腳等與焊接相關的尺寸進行比較.
(1) 焊盤長度
在焊點可靠性中,焊盤長度所起的作用比焊盤寬度更為重要,焊點的可靠性主要取決于長度而不是寬度.其尺寸的選擇,要有利于焊料融入時能夠形成良好的彎月輪廓,還要避免焊料產生僑連現象,以及兼顧元件的物理尺寸偏差,從而增加焊點的附著國,提高焊接的可靠性.
(2) 焊盤寬度
對于0805以上的電阻和電容元件,或引腳腳間距在1.27mm以上的SO、SOJ封裝IC芯片而言,焊盤的寬度一般在元件引腳腳寬度的基礎上加睛個數量值,數值的范圍在0.1~0.25mm之間.而對于0.64mm(包括0.64mm)腳間距以下的IC芯片,焊盤寬度應等于引腳的寬度.對于細間距的QFP封裝的器件,有時焊盤寬度相對引腳來說還要适當減少(如在兩焊盤之間有引線穿過時).
(3) 過孔的處理
焊盤內不允許有過孔,以避免因焊料流失引起焊接不良.如過孔的確需要與焊盤相連,應晝可能用細線條加以互連,且過孔與焊盤邊緣之間的距離應大于1mm.
(4) 字符、圖形的要求
字符、圖形等標志符號不得印在焊盤上,以避免引起焊接不良.
(5) 焊盤間線條要求
應晝可能避免在細間距元件焊盤之間穿越連線,的確需要在焊盤之間穿越連線的應用阻焊膜對其加以可靠的遮蔽.
(6) 焊盤對稱性的要求
對于同一個元器件,凡是對稱使用的焊盤,如QFP、SOIC封裝等,設計時應嚴格保証其全面的對稱.即焊盤圖形的形狀、尺寸完全一致,以保証焊料熔融時作用于元器件上所有的焊點的表面張力保持平衡,以利于形成理想的優質焊點,保主不產生位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啦

。。焊點的可靠性主要取決于長度而不是寬度.其尺寸的選擇,要有利于焊料融入時能夠形成良好的彎月輪廓,還要避免焊料產生僑連現象,以及兼顧元件的物理尺寸偏差,從而增加焊點的附著國,提高焊接的可靠性.

就是不知道这个尺寸是要选择多大??

网友A(2008-04-10):
    KAN KAN

    JIE JIAN LE A

网友:
    学习中.....我想问个新手问题电容的容值对应的封装是什么,请告诉下

网友:
    多学一点了
谢谢啊!

网友(2008-09-06):
    IPC标准可以解答你的问题

    现在经常使用的IPC-7351标准,插件使用IPC-7251标准
加大多少里面很详细的啦
    也可以使用IPC7351_LP封装制作工具,自动生成。 更简单了!

网友:
不规则的封装难画呀

网友:
封装生成器去哪下啊?可不可以提供个连接

网友(2010-03-20):
对于表贴焊盘,一般建议长度比实际尺寸大1mm,宽度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加大;对于插件焊盘,regular、thermal 、anti pad比drill大30mil,内层regularpad建议比begin、end layer小点。

网友(2010-11-22):
我的经验是,QFP类型的,pin脚长度取Spec上L的2倍,pin宽和pin pitch一般按照其type值,pin与pin的间距(上下,左右)以元件的长宽D/E为准。
QFN类型的pin 脚长度超出实际元件大小0.2~0.3mm,主要是方便样板手焊调试用,如果是直接打件生产就没必要放大了。
Dip性元件,因为一般Spec上只提供钻孔大小,主要是参考pin pitch来设置外环pad大小,2mm以上间距的,盘直径比钻孔直径大0.6mm以上,2mm以下的,如果pin之间不需走线,可以宽一些,要走线的话,要保证钻孔外围有8mil的焊环。
BGA类型的话,pin pitch 够大的话,就按照type值来做,有时也会为了能打下Via,改小BGA pad,但要保证BGA PAD的最小不能小于0.25mm(10mil)。
丝印的话,一般都是按照元件实际尺寸来做,摆放元件的时候,就需要确保不能重叠丝印。当然了,R/L/C 类的丝印都是放大了的。

网友(2011-05-16):
谢谢了,但出于个人习惯还是用简体中文版的好了。具体如下:
布线的基本知识
PCB布线的布通率依赖于良好的布局和布线规则的设置.布线规则可以预先制定,包括走线的弯曲次数、导通孔的数目、步进的大小等.一般先进行探索式布线,快速地把第短线连通,然后进行迷宫式布线,先全局性地优化尚未布的联机路径.可以根据需要断开已布的线,并试着重新再布线,可以改进总体效果.
    对目前高密度的PCB板设计,过孔不太适合了,它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布线通道.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出现了盲孔和埋孔技朮,它不公完成了导通孔的作用,还省出许多布的通道,使布线过程完成得更加方便、流畅、完善.
1. 印制电路板的走线
    印制电路板的走线即印制电路板上的导线,是指PCB板上起各个元器件电气导通作用的联机.印制电路板的走线具有长度、宽度、厚度、形状、方向等属性,这些不同的属性在PCB设计中以体现出不过的作用,PCB设计者需要进行深入的了解,才能真正设计 出高质量的PCB.
(1) 走线长度尽量走短线,特别是对小信号电路来讲,线越短电阻越小,干扰越小,同时耦合线的长度应尽量减短.
(2) 走线形状
同一层上的信号线改变方向时应该走斜线或弧形,且曲率半径比较好,应避免直角拐角.
(3) 走线宽度和中心距
在PCB设计中,网络性质相同的印制电路板线条的宽度要求昼一致,这样有利于阻抗匹配.从印制电路板制作工艺来讲,宽度可以做到0.3mm、 0.2mm甚至0.1mm,中心距也可以做到0.3mm、0.2mm甚至0.1mm.但是,随着线条的变细,间距变小,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就更加难以控制,废品率将上升.综合考虑以上的因素,选用0.25mm线宽和0.25mm线间距的布线原则比较适宜,这样既能有效控制质量,也能满足用户要求.
(4) 多层板走线方向
多层板走线要按电源层、地线层和信号层分开,减少电源、地、信号之间的干扰.多层板走线要求相邻两层板的线条应尽量互相垂直,或走斜线、曲线, 不能平行走线,以利于减少板层间的耦合和干扰.大面积的电源层和大面积的地层要相邻.实际上电源层和地层之间开成一个电容,能够起到滤波作用.
2. 焊盘设计要求
因为目前表面贴装元器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生产厂商所生产的无器件外形封装都有差异,所以在选择焊盘尺寸时,应与自己所选的元器件的封装外形、引脚等与焊接相关的尺寸进行比较.
(1) 焊盘长度
在焊点可靠性中,焊盘长度所起的作用比焊盘宽度更为重要,焊点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长度而不是宽度.其尺寸的选择,要有利于焊料融入时能够形成良好的弯月轮廓,还要避免焊料产生侨连现象,以及兼顾组件的物理尺寸偏差,从而增加焊点的附着面积,提高焊接的可靠性.
(2) 焊盘宽度
对于0805以上的电阻和电容组件,或引脚脚间距在1.27mm以上的SO、SOJ封装IC芯片而言,焊盘的宽度一般在组件引脚脚宽度的基础上加睛个数量值,数值的范围在0.1~0.25mm之间.而对于0.64mm(包括0.64mm)脚间距以下的IC芯片,焊盘宽度应等于引脚的宽度.对于细间距的QFP封装的器件,有时焊盘宽度相对引脚来说还要适当减少(如在两焊盘之间有引线穿过时).
(3) 过孔的处理
焊盘内不允许有过孔,以避免因焊料流失引起焊接不良.如过孔的确需要与焊盘相连,应昼可能用细线条加以互连,且过孔与焊盘边缘之间的距离应大于1mm.
(4) 字符、图形的要求
字符、图形等标志符号不得印在焊盘上,以避免引起焊接不良.
(5) 焊盘间线条要求
应昼可能避免在细间距组件焊盘之间穿越联机,的确需要在焊盘之间穿越联机的应用阻焊膜对其加以可靠的遮蔽.
(6) 焊盘对称性的要求
对于同一个元器件,凡是对称使用的焊盘,如QFP、SOIC封装等,设计时应严格保证其全面的对称.即焊盘图形的形状、尺寸完全一致,以保证焊料熔融时作用于元器件上所有的焊点的表面张力保持平衡,以利于形成理想的优质焊点,保证不产生位移.
3. 布线中栅格系统的作用
在CAD系统中,显示栅格只是为了方便起指示作用,而设计栅格决定了布线时走线的步进大小和导线之间的间距.设计栅格过密,通路虽然有所增加,但步进太小,图象的数据过大,这必然对设备的存储空间和计算器的运行速度等有更高的要求,而有些通路是无效的如被组件引脚之间距离为0.1in (1in≈2.54cm),所以设计栅格系统的栅格大小一般就定为0.1in或小于0.1in的某个数的倍数,如0.05in、0.025in、 0.02in等.
4. 电源、地线的处理
电源、地线的处理在PCB设计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即使在整个PCB板中的布线完成得比较好,如果电源、地线的布线考虑不周到,也会使产品性能下降,有时甚至影响到产品的成功率.所以对电源 、地线的布线要认真对待,把电源、地线所产生影响噪声降到最低限度,以提高PCB板的质量.
(1) 电源、地线的一般处理方法
对于每个从事电子产吕设计的工程人来说,都需要明白地线与电源线之间的噪声产生的原因,现只对降噪、抑制噪声做简单的介绍.
降低、抑制噪声的一般手段是在电源、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
尽量加宽电源、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它们的关系是:地线宽度>电源线宽度>信号线宽度,通常信号线宽度为 0.2~0.3mm最细宽度可达0.05~0.07mm,电源线宽为1.2~2.5mm.对数字电路的PCB可用宽的地线组成一回路,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仿真电路的地不能这样使用),用大面积铜层做地线用,在印制电路板上把没有被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线连接上,作为地线用﹔或是做成我层板,地线、电源线各占一层.
(2) 数字电路与仿真电路共地的处理
现有许多PCB不再是单一性质的电路,而是数字电路和仿真电路混合构成的.因此在布线时就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干扰的问题,特别是地在线的噪声干扰.
数字电路的工作频率高,仿真电路的灵敏度强.对信号线来说,高频的信号应昼可能远离敏感的仿真电路器件.对地线来说,整个PCB板对外界只有一个接点,所以必须在PCB板内部处理数/模共地的问题﹔而在板内部数字地和仿真地实际上是分开的,它们之间互不相连,只是在PCB与外界连接的接口处,数字地与仿真地有一点短 接.
(3) 在电源(或地)层上布信号线
在多层印制电路板布线时,由于在信号线层没布完的线已经剩下不多,再多加几层就会造成浪费,也会给生产增加一定的工作量,PCB板的成本也相应增加.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可以考虑在电源(或地)层上进行布线.首先应考虑用电源层,其次是地层,因为最好是保留地层的完整性.
(4) 元器件引脚在大面积铺铜中的连接
对于大面积的(接地或电源)铺铜会碰到元器件的引脚与其相连接的情况,这时对引脚焊盘的处理需要进行综合的考虑.就电气性能而言,组件引脚的焊盘与铜面满接为好,但对组件的焊接装配存在一些不良隐患,如焊接需要在功率加热器、容易造成虚焊点等.所以兼顾电气性能与工艺需要,做成十字花焊盘,称为热隔离,俗称热焊盘,这可使在焊接时因截面过分散热而产生虚焊点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5. 信号走线
在PCB设计中,设计者要区分PCB板中各信号线的性质,明确每一网络在PCB设计中所起的作用,按其不同的类别有区别地进行布线.
6. 注意事项
(1) 旁路电容到相应IC的走线宽>25mil,并昼量避免使用过孔.
(2) 所有信号走线远离晶振电路.
(3) 清除地线环路,以防意外电流回馈影响电源.
(4) 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走线应避免相邻平行,以免产生反射干扰,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两相邻的布线要互相垂直,如果平行容易产生寄生耦合.

网友(2011-08-31):
谢谢  虽然看得不太懂
还是在学习中......加油

网友(2012-11-08):
此贴已火

网友:
    对于只有器件的package的尺寸信息,而没有对应的footprint的信息,这样的footprint可以根据IPC-SM-782的标准来建立。

网友(2012-12-26):
    学一点了
    谢谢啊!

网友:
    那要看的 不是什么都0。1MM 因为这个只是你的经验 当初0402器件花了三次批量才较对出来比较合适的的通路货 虽然不起眼 可等多了 就老是出蒌子

网友:
当时是以前的公司扔了几十万的货才较对出来比较合适的 比如说元件插件孔大小 大了 贴片厂操作工抱怨不太好排插 小一些根据标准又叫有些紧 还有间距 丝印OUTLINE 大了些 好吧 LAYOUT叫放不下了 因为密度太高没空间了 一样大 维修的又叫了 看不见外形

网友:
焊盘一定比封装大(BGA除外,BGA的焊盘比资料上小),要不怎么焊接呀。大多少分什么类型封装,翼型封装像SOP、QFP这些器件的焊盘是前后多出来的长度分别叫脚尖、脚跟,脚跟一样长出来0.5MM左右,主要焊接就是这个地方了。脚尖可以这个值,也可以长一点,利于手工焊盘。测试什么的。丝印一般是资料上的尺寸的最大值,比如6MM,正负0.2mm。那这个丝印就要设计6.2mm, 器件贴上去之后还能看得到丝了。很漂亮的。有的资料没有正负值,我们一般也要加大0.2mm.大了不会错。少了的话器件如果靠的很近的话就贴不上去了。

网友(2013-03-21):
引用 网友A:
JIE JIAN LE A

    1uf一下容值的,0402-1206封装基本上都有。容值跟封装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2013-07-17):
    看不习惯繁体字,飘过

网友:
    2楼正解,一看就是资深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