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有效地走经过许多不同规则区域的线?

楼主(2007-11-14):
对于不同的规则区,对线宽和线距要求不一样时候 如果你一组很顺的线从A区走到B区时候 由于线宽和线距要求的改变而所需要的走线空间也不同 会有许多LL  LW类的报错 如下图 如果调的时候 线的和粗细不同 就像分开2段线调的 有的时候 还会整根线都变大 挺累人的  如果空间不够那不得哭   尤其是差分线  在临界处老调不好  请问高手对这些线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与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这是考验我们走线基本功的时候了,慢慢调,不要急!调着调着就出来了,呵呵!我们等高手!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45 这是考验我们走线基本功的时候了,慢慢调,不要急!调着调着就出来了,呵呵!我们等高手!哈哈!

晕 你就知道偷着乐
    俺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 你就知道偷着乐
俺也不懂

    俺又招惹到GHOS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又招惹到GHOST了,

谁?。。。

网友(2012-08-17):
    灌水挣分,我的最爱

网友:
    LW的报错一般有两种情况:1.在特殊区域内没有遵守该区域的规则  2.在该区域内遵守了规则但该线宽的长度超过规定的数值,可以根据以上清除LW的报错,LL的那就是不满足规则,调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