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7-11-14):
同一块板 如果我在TOP走数据线  别人在BOTTOM走地址线    走完后再合起来  怎么弄呢???
如果是元器件呢 ?也可以合起来的吗?

网友:
问题不够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块板 如果我在TOP走数据线  别人在BOTTOM走地址线    走完后再合起来  怎么弄呢???
如果是元器件呢 ?也可以合起来的吗?

    楼主是使用reuse功能吗?pads具有这个功能
    可以多人协同设计一块板子
但是区域什么的要划分好
    最后合在一起的时候还要修线

楼主:
    貌似挺麻烦的 能不能像复制粘帖那样弄呢??

网友A:
      你说的是ALLEGRO?是可以的,但是也是区域要划分好,不然就不好合了,分好了和伙伴协商好就很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ALLEGRO?是可以的,但是也是区域要划分好,不然就不好合了,分好了和伙伴协商好就很好处理!
    看一些介绍
你如果使用的是pads 导入reuse文件 各个模块放置到指定位置即可 然后把模块直接的线连接好
    模块接口最好要简单些 不然修线应该也挺麻烦的
所以分工合作的时候接口关系一定要清晰明了
    方便合并时候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