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是个门外客厚着脸皮问个问题

楼主(2007-11-14):
能有allegro往CAM里导,那能不能从CAM往ALLEGRO呀
本人脸大不知道说的对对头,有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
只是突然有个想法不太懂乱想的

在思考一个问题,例如从POWER pcb 转到ALLEGRO会出很多错误
可不可通过CAM这个中转途径来规范它,是转到别的软件里不会出错。

网友:
CAM有封装的吗??

网友:
好像是转不过来的了,基本是分层的,但不知有没有相关的软件可以转换。

楼主:
不懂呀所以才问呀,想法是挺傻的。

网友:
我只知道cam文件是一种图形数据.好像没有电气连接性.有一个命令不知是不是可以导入网络,进行比较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2007-12-19):
好象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2008-01-31):
有听说protel的这种做法,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8-05-21):
可以吗?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09-04-24):
PROTEl生成的GERBER都可以重新导成PCB,不过位号网络封装就乱了。
其它软件生成的GERBER把层设置成PROTEL的格式时某些文件是可以导入成功的当然网络位号没了器件封装也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