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数字地与模拟地采用统一以后的问题

楼主(2007-11-14):
    数字与模拟地分分合合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依然感觉迷雾从从不知所措
地与模拟地分好还是离好,各有各的说法
总的情况是:首先保证布局上尽量数模分开,尽量远
这样会使得返回路径集中在所在区域
但在实际中如果分割开了是不是容易导致信号跨越问题?
    如果分割开了这样的地是否就是最低返回路径?
不同的地靠0欧姆好还是磁珠好?
    统一的地如果器件离的较远,数字地的噪声会被吸引过去吗
如果没办法靠的比较近又如何处理?因为芯片的模拟地与数字地经常靠的不远!
    通过在模拟器件附近多打一些地via能起到地之间互串的影响吗?
这样在统一的地上能起到隔离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不管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总之是为信号提供电平参考平面。数字地和模拟地只是地平面的不同部分,二者同属一块地平面当然要连接在一起喽。但是是用0欧电阻或是电容还是用磁珠呢?我的排序是0欧电阻(一般是 ...
    对对对的...
    希望经验足的高手多多指点...
    拿个实际的分割实例解释解释可能效果更好
    或者有什么仿真软件能仿真出这样的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不管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总之是为信号提供电平参考平面。数字地和模拟地只是地平面的不同部分,二者同属一块地平面当然要连接在一起喽。但是是用0欧电阻或是电容还是用磁珠呢?我的排序是0欧电阻(一般是 ...

就是这样的,按你说的去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按你说的去做就行了。

很想知道用什么仿真软件能仿真这样的效果
很想有个感性的认识啊
    呵呵
    那位高手清楚呢

网友B:
    没有听说过有软件能仿真数模分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听说过有软件能仿真数模分割的。

    是不是这样就是需要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协同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地网络是同一网络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地网络是同一网络了吧?

是同一网络
    和接个0欧姆电阻没什么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同一网络
和接个0欧姆电阻没什么区别吧?
    那么信号在这图里面肯定有很多跨越了吧?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8-01-04):
引用 网友C:

    是同一网络
和接个0欧姆电阻没什么区别吧?

    不是同一網羅吧,一個是agnd,一個是dgnd,是直接連不上的,.

    順便提出我的疑惑,數模地分割之後到地在pcb板上是怎樣實現連接再一起的,比如單點連結,希望高手回答阿!

网友(2008-09-12):
回复 网友D:

同样的疑惑。高手们能否将明白一点?
谢谢~

网友(2008-10-12):
我也是和疑惑啊!

网友:
回16楼

如果数字地和模拟地是通过铜皮之间单点连接的,那么他们属于同一个网络;
如果数字地和模拟地是通过0欧姆电阻,电容,磁珠,连接的,那么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网络;

至少偶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个人看法:数模单点接地是希望有自己的回流路径,满足参考平面尽量小,如果在平面周边打上过孔,就像屏蔽罩一样相应的干扰释放也会减小。
                    还有优先选用器件使用磁珠特性可以隔离高频进入模拟区域对起干扰
目前没有弄明白 :                单点连接点接在数模混合器件的下方还是最远方?
                                                  单点连接处走跨接的信号线是否最优
至于仿真软件,干扰这样的问题做实验才能解决吧?
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我是做车载音响硬件电子的,在处理这个数模地的分开问题上,我们也都采用模数地分开的原则,原则上是相通的,中间用一个磁珠分开,如果出现干扰的话可以取掉磁珠分开数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