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的问题?

楼主(2007-11-15):
最近总是遇见这种情况,明明是一个网络,确又连不上,把原来的线删掉一段就可以了,我并没有把线设保护,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如果清楚请告之一二,不胜感激呀,还有你们的pas会不会拉线时点到没网络的pin 就自动退出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24 时在线苦等

网友:
我对PADS不熟悉
   你按英文提示做下看看

楼主:
我要是能找的到,,就不会在这儿傻发了

网友:
应该是安全距离不够。

网友(2008-03-19):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网友:
楼主是pads2007吗?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哦
你看下是不是器件属性设置有问题或者是这个网络属性设置有问题

网友:
呵呵。
PADS下面说得清清楚楚,你照着做一下就是了。
在这个地方点右键,选switch rules,就行了。
就是在两个点的rules不同,你切换到另一个rules就可以了。

网友:
很少用ROUTER走线,也碰到过一回,好像是不同的规则有冲突了,折腾了一下没整明白,好像后来干脆删掉了元件规则OK了,具体哪设置不对也没去弄了

楼主:
7楼和8楼的兄第加起来是正解,,多谢了

网友:
学习了
我本来还以为是他设置的DRC挡住了呢

网友(2008-10-21):
我有遇到过,正在苦恼呢,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是就把旁边那根线也删掉再画,傻方法,哈!

网友:
在ROUTE 里走的
可能是安全间距不够呀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worldsnap at 2008-3-19 09:27
呵呵。
PADS下面说得清清楚楚,你照着做一下就是了。
在这个地方点右键,选switch rules,就行了。
就是在两个点的rules不同,你切换到另一个rules就可以了。

學習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啊,好像是软件的问题。刷新一下就好了,或者关掉文件重新打开就OK。

网友(2012-11-07):
8楼是正解

网友:
    遇到过,不明白,直接硬走过去了

网友:
    要吗,点swith rules.要吗退出router进行layout点好后再回rou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