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dxf文件的问题讨论

楼主(2007-11-15):
有遇到此类问题的请进来讨论阿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转载]:
DXF文件转POWERPCB的笔记
DXF 是含 Vector, Text Multi-Layer 图档
PADS/PowerPCB
会读取其中的 2D-Line(Vector 的一种), Text 这两个 Item
PADS/PowerPCB Layer Name 命名规则
▲PADS Layer Name
例子
BRD00:
板框
LIN01: 2D-Line, PADS
TXT01: Text, PADS
...
Layer Name
PADS 可以识别的才会载入
且不会载入 LIN01 (2D-Line) Text

且不会载入 TXT01 (Text)
2D-Line
PADS
不能读取 2D-Line
Circle
▲PowerPCB Layer Name
例子 (- _ 一样
)
BOARD_OUTLINE_00:
板框

2D_LINE_01: 2D-Line, PowerPCB
TEXT_01: Text, PowerPCB
01: PowerPCB
1 (不可以为 1)
XXXX: PowerPCB
0 (因为没有数字
)
...

後面两位数字代表第几层 Layer, 无法识别表示第 0 , 一位数字不会载入

前面字母表示 Item, Import 2D-Line/Text 时没有什麽意义, 可以任取
因为 PowerPCB 会自行判断是 2D-Line Text
DXF PAD/PowerPCB 依来源分三种
▲AutoCAD Export DXF
後直接由 PADS/PowerPCB Import
AutoCAD Layer Name 就是 for PADS/PowerPCB, 不过似乎还有其它的问题

▲AutoCAD Export DXF (
建议 R13 DXF) , CAM350 Import/Export DXF,
再转进 PowerPCB 将所有 Layers 并成一个含 2D-Line, Text
DXF,
任意文件转 DXF, 最後转进
PowerPCB
AutoCAD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转出 PS/PDF 作同样的动作

这种转法只含 2D-Line, 因为所有 Text 都展成 2D-Line , 所以 DXF 会大得多
一般整张机机图无法用这个方法转进 PADS, PowerPCB 可以
但只有这个方法中文不会变成乱码
AutoCAD Export DXF 後直接由 PADS/PowerPCB Import

须在 AutoCAD 作好相关的 Layer, Layer Name 设定

AutoCAD Export DXF , CAM350 Import/Export DXF, 再转进 PowerPCB
▲AutoCAD Export DXF (
建议
R13 DXF)
▲CAM350 Import DXF
Import Unit
AutoCAD 而定, 一般选
MM
Scale Factor (DXF:CAM350)
1:1
打勾
"Map all layers to one CAM350 layer"

右下角选 "Explode Line Style", 假如可以选的话

▲CAM350 Export DXF
▲CAMtastic! LT 2000 Import DXF
▲CAMtastic! LT 2000 Export DXF,
打勾 Filled (No Endcaps)
PADS/PowerPCB
无法辨认 CAM350 转出来的 Round, CAMtastic! LT 2000 可以

Setup/Preference, Design Unit Inch (CAM350 Unit)

这种转法所得的 DXF
2D-Line, Text
▲Import DXF

因为 Layer, Item Default 都是 All, 所以会以 DXF
Layer Name
为依据, 不用去动它

DXF-File Unit
Inch (CAM350 Unit)
注意需要的 Mode New 还是
Add
▲Over
这种转法中文会变成乱码, 不过档案大小比较小

注意 CAMtastic! LT 2000 AutoCAD 转出的 DXF 容易失败
任意文件转 DXF, 最後转进 PowerPCB
用任意文件转 DXF 的方法去转
PS/PDF
不要用 AutoCAD Export EPS , 容易有问题

Setup/Preference, Design Unit Inch (CAM350 Unit)

任意文件转 DXF 所得的 DXF 只含
2D-Line
▲Import DXF

因为 Layer, Item Default 都是 All, 所以会以 DXF
Layer Name
为依据, 不用去动它

DXF-File Unit
Inch (CAM350 Unit)
注意需要的 Mode New 还是
Add
▲Over

转进 PADS
方法和转进 PowerPCB 一样, 不过多一些事项

来源是 AutoCAD 转出的 DXF, CAM350 并成一层後,

须再拆成两个 Layer 分别含 2D-Line, Text 这两个
Iterm

或是在 CAM350 中将 Text 展成
2D-Line

拆成两个 Layer 的步骤

->
新增一个 Layer
->Edit/Copy,
Filter, 不打勾 Font, A(All), To Layers, 勾新建的那一个
Layer
->Edit/Delete,
Filter, 不打勾 Font,
A(All)
->
这样就分为 2D-Line, Text 两层了

▲Text
展成 2D-Line 的步骤
->Edit/Change/Explode/Text,
A(All)
->
若是用 CAMtastic! LT 2000 Export DXF , 打勾
Convert Text to Plines
▲DXF
档不能太大, 超过 2M bytes 可能都有问题

若是用 CAMtastic! LT 2000 Export DXF , Filled (End Caps)
PADS 中记得先选好原点

▲Import
Layer, Item All
还有一种方法是先转进 PowerPCB,
Export ASC (PowerPCB v1.1, Basic)
然後用 Text Editor ASC 第一行换成

*PADS-PERFORM-V6-BASIC* DESIGN DATABASE ASCII FILE 1.0
PADS
就可以 Import 这个 ASC
转进 PADS/PowerPCB 失败的原因
▲Scale
不对

原点离图面太远, 导玫 PADS/PowerPCB 读取时超出座标系范围

转进 PADS , Layer Name 未照规则
▲PowerPCB
有时也会因 Layer Name 失败, 将它照规则命名再试一次
直接从 DXF 转为 PowerPCB 的板框 (Board)
▲PADS
试不出来, 不过一样可以先转进 PowerPCB 再转进
PADS

CAM350 , 先转机构图的 DXF , 新建一个 Layer, Layer Name
BOARD_OUTLINE_00
Copy Board
BOARD_OUTLINE_00, Query Board, 看是否已 Joined, 否则

执行 Edit/Line Change/Join Segments, 游标压在 Board , 确认是否已 Joined
因为 Board 必须为
Closed Polylines (Joined)

不过在 CAM350 下有一个问题, BOARD_OUTLINE_00 名称太长
,
会被截掉只剩 BOARD_OUTLINE_0, 少一个 0, 可以在 Text Editor 下把它全部
Replace

或转进 CAMtastic! LT 2000 ReName, 或全部过程在 CAMtastic! LT 2000 下作

建议转机构图的 DXF , 一层 2D-Line, (一层 Text), 一层 Board 一起转进 PowerPCB

网友:
    不太了解
    不过你导入的该类文件
    导入后你肯定需要重新定义一些网络吧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吧?我听人说好像没这么复杂啊。不过我从来没有试成功过。因为我不会CAD啊。

    但别人说的只需要2-3步就OK了啊。

网友(2008-01-14):
    靠 麻烦成pi拉

网友:
    power中导入dxf方法

    各位,小弟在此介绍一种自己常用的方法,感兴趣的可以试试,反正我是一直在用,比较简单。我一般将结构工程师画好的结构图做如下处理:将自己想要的结构部分复制,然后点击新建,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acadiso.dwt,文件类型默认就好,然后将刚才复制的结构图粘贴,最后另存为我们想要的dxf就好了,这样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如有不明白的可以讨论:260662126。以上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复制(我们想要的部分)-新建(acadiso.dwt文档)-粘贴(刚才复制的东东)-另存为(我们想要的dxf)-结束

网友A:
如果遇到多层次的图(如PROTEL转出来的DXF),用左键框选图形,依次按下X键,空格键,多次按前述操作,直到图形不能分解为止。按下L键,空格键,随便在空白处画一根线条(一定要在0层),按下MA,空格,左键点选刚才画的那线条,再框选整个图形后按右键确认,删除刚才画的那线条,然后按下PU,空格,点选全部清理,直到清理完毕后关闭对话框,框选此时的图形按下Ctrl+C,点文件/新建,点打开,按下Ctrl+V粘上刚才复制的图形,按Z键空格,按E键空格,图形置中后另存为DXF图形,此时便可导入PADS了,后面这一小段与上面的兄弟写的差不多是一样的,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
    IMPORT 里边选好了就OK拉~~~ 不过出CAM时要看清楚~~!!

网友(2008-03-19):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网友(2009-08-18):
    不知道是为什么,导进去后的图形不完整,象被分解了!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如果遇到多层次的图(如PROTEL转出来的DXF),用左键框选图形,依次按下X键,空格键,多次按前述操作,直到图 ...

非常感谢你 的回答,按照操作成功了,困扰了我好久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