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现如下问题时如何处理?

楼主(2007-11-15):
是不是少了什么文件?英文很差,请指点一下。

网友:
是license问题。

楼主:
但可以正常使用。就是BGA不能使用,我想有可能是软件冲突,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认真清理注册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属于注册表不干净导致的
你是否安装过其他版本的 或者在其他路径安装过

楼主:
    谢谢大家了!安装成功了!把注册表清理一下。直接在注册表中一个一个地找和删。

网友:
    请问怎么删除注册表呢?

    我也遇到了,在装2007时,老是出这样的问题,重新装了N 次都是这样。
    但是我不会使用注册表啊。能不能贴个图啊,具体要怎么做呢?

网友:
    编辑注册表:开始--运行--regedit就可以了。

网友:
    正常,有时候一不小心装了其它的软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8-01-15):
    license没装好

网友:
    LIC 没装好 只能运行在测试状态 DEMO

网友(2021-04-27):
    来看看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