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多层板求教

楼主(2007-11-15):
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
我想在负片层上写层号,但是在负片层上是无法设置与Shape的间距的,直接写的话就会导致短路.我尝试用ROUTE KEEPOUR挖了一块地方可以在每个层都写层号,但是这样虽然可以在挖出的地方写字,却以为在ROUTE KEEPOUT中是不能有任何东西的,因此会有DRC.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

请教高手...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

写在板外不就在ROUTE KEEPIN 的外面了??那同样会有DRC 啊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貌似如此

网友(2012-08-18):
写层号??有啥用啊?请教,顺便粘个你写好的图吧,看看效果,学习学习。以前从没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