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说说用转换器转出的封装如何在wg里面用

楼主(2007-11-17):
    高手说说用转换器转出的封装如何在wg里面用
    还是不太了解wg中心管理的过程
那位高手能详细点介绍一下
有什么好资料吗
关于wg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pads logic能与wg同步吗

网友A:
    你说的问题确实需要大量资料才能解决,建议你多看帮助文件吧,后面那个问题应该是将原理图转换到DX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确实需要大量资料才能解决,建议你多看帮助文件吧,后面那个问题应该是将原理图转换到DX就可以了

谁能把它的说明文档搞成一个完整的pdf格式
不太喜欢那样格式的文件
看起来很不方便的说
    好像不支持一次打印出来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