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router里面是不是不能显示出泪滴?

楼主(2007-11-18):
    pads router里面是不是不能显示出泪滴?
    因为有时候会出现加泪滴后就存在了安全间距问题,有时候因为这个还要去修线
是不是在pads router不支持这个?

网友:
    PADS Router,我还不会用,哪位高手什么时候教教我啊。

网友A(2008-03-23):
    自动布线后,用PADS layout 打开就有泪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布线后,用PADS layout 打开就有泪珠了

答非所问

网友:
    应该不行

    应该不行!我也觉得奇怪,搞得布差分线时最后还得因为靠的太近重新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方 法  ?

网友(2008-04-30):
    routing选项里有个generate teardrops ,勾上可生成泪滴,有个问题是只有圆形的能产生,其它形状不行,望高手进。。。

网友:
    呵呵
让高手说几句了

网友:
    有孔焊盘会有

网友:
    8楼的搞错了,那是在layout里面

网友:
    应该不能,不过可以把过孔的泪滴删掉就可以了吧

网友(2008-06-03):
    既然要用差分对,你还加泪滴干哈?

网友:
大家不要跑题?

网友:
在PADS router里面走线完成之后, PADS layout打开就会显示泪滴, 泪滴的形状取决于PADS layout里面TOOL/OPTIONS/TEARDROPS设置

网友:
还是不很明白,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C:
这是router里很郁闷的一个功能缺失。在router里面布好了线,本来间距合理的布线,在layout里面打开泪滴后,就变成短路的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解决。router改<-->layout校验,每次都来回折腾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router里很郁闷的一个功能缺失。在router里面布好了线,本来间距合理的布线,在layout里面打开泪滴后,就变成短路的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解决。router改layout校验,每次都来回折腾几遍。
    同感
    所以走线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喽

网友(2008-07-25):
    请问高手,router和layout比较,优势在哪里?

网友:
    3楼的答对了

    3楼的答对了。多学学吧,自己要多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router里很郁闷的一个功能缺失。在router里面布好了线,本来间距合理的布线,在layout里面打开泪滴后,就变成短路的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解决。router改layout校验,每次都来回折腾几遍。

    我也是这样,每次切来切去,好麻烦。

网友:
    layout中肯定可以,把router转成layout不就是可以了么,不过安全间距可能会出错

网友:
    唉,个人感觉router还是比layout好用!习惯了protel还是很不习惯pads

网友(2008-09-01):
    layout里面泪滴好像也不会理睬安全间距吧。最后需要手动整理。

网友:
    用layout 打开了DRP的话 安全间距会出问题的 泪滴是生成不了的

网友:
    不过不能显示覆铜呢.

网友:
PASS

我用泪滴功能好像没碰到类似的情形    PADS泪滴功能也还好用  呵呵

网友:
Router中布线还是很方便的,我一般会和layout交互使用,感觉还可以。

网友D:
    他们公司怎么就不知道把这两个软件整合呢?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网友:
    高手说几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
    所以走线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喽

确实如此
暂时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有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就是在router'最后接近焊盘的时候 尽量走直线进入
    这样就不用再考虑泪滴的问题啦
不知大家还有别的解决方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公司怎么就不知道把这两个软件整合呢?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mentor公司这两个是不同的研发小组开发的
    除了基本的内核差不多
其他的研发思路是不一样的
    所以暂时无法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