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出光绘文件时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呀谢了我很菜

楼主(2007-11-21):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Can't open parameter file ... using default values:
     DEVICE-TYPE        GERBER6X00
     G-CODES            NO
     STATIONS-PER-WHEEL 24
     FILM-SIZE          24000 16000
     COORDINATES        ABSOLUTE
     OUTPUT-UNITS       INCHES
     FORMAT             5.3
     ABORT-ON-ERROR     abort film & continue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OPTIMIZE           YES
     SUPPRESS-EQUAL     YES
     SCALE              1.0

WARNING: database resolution exceeds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coordinates (see FORMAT in parameter file).
      Some roundoff of coordinates may occur 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

ARTWORK Error reading apertures.

网友:
    你设置光圈没?
刚弄了下  没设置前报错  设置后就没错误了 其他不懂了 闪人

网友:
      像是读取D码文件错误 ,重新生成一次D码看

楼主:
    有谁碰过这样的问题呀

    不行呀,不行呀,在其他机器上可以在自己机器上就不行了。 :'( :Q :'( :Q

网友(2008-01-17):
    1.清理清理生成光绘文件的当前目录下的文件,把没有用的全部删掉。
    2.看看你目录中是不是带有中文。

网友A(2008-04-15):
    FORMAT 5.3
    ~~~~~~~~~~错的, 改成两个5

网友B:
    aperture在哪?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erture在哪?怎么设置?

    MANUFACTURE-- ARTWORK 出光绘那个窗口  最下面中间那个按钮

网友(2008-07-09):
    我也遇到了,没解决呢

    我遇到的问题跟楼主一样,用的是15.1,一直没解决,选择gerber的格式为RS274X后,但出gerber后的报告中仍然是DEVICE-TYPE        GERBER6X00,并且一直报告reading   APERTURES 错误。请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Email:gxli421@163.com

网友(2008-10-08):
引用 网友A:
FORMAT 5.3
    ~~~~~~~~~~错的, 改成两个5

一般我们FORMAT都设为3,5,小数取3,整数取5

网友(2009-02-23):
回复 网友C: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Can't open parameter file ... using default values:
    因为你没有指定产生gerber的位置,allegro读不到参数文件。建议你指定产生gerber的位置,参数文件也保存在那里,这样每次产生的格式都一样了。

一般我们FORMAT都设为3,5,小数取3,整数取5
    应该是25,这样精度就能为0.01mil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解决了!是 Aperture 没有设置,让它自动设置一下就好了!另外,进行
artwork 是先更新一下 DRC,否则会有警告产生!

网友(2009-07-12):
    兄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在Edit Apertures Auto 时选择的without  rotation, 尝试下with rotation.

网友(2010-04-12):
    你看一下你板子最右上角的坐标点,是不是超过了ART里设置的尺寸范围,即“FILM-SIZE  24000 16000”

网友:
你所用的CAM 软件不识别你转换的gerber文件;通常要编辑CAM软件的光圈表,推荐大家转换成rs274x格式

网友(2013-08-12):
    不行呀,不行呀,在其他机器上可以在自己机器上就不行了。

网友:
    你把别人的.arl光圈表拷贝到你电脑对应目录即可

网友(2014-04-25):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提示没有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在板子上画一个试试
SETUP-ARE-Photoplot 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