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 系统下如何安装allegro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最近我要在vista系统下安装allegro 15.5版本. 我按照在windows XP系统下的安装方法 安装,到最后一直提示找不到license ,请问有谁在vista系统下安装过 allegro, 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
    Vista下安装和XP下安装是一样的,你可以先装Product,装好再装license server,前面有详细介绍安装过程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 我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