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ADSROUTER遇到几个问题

楼主(2007-11-21):
1 fanout时出下面的提示框:

   在论坛里看到过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但我按他说的方法做却出下面的提示框

   是因为我的路径指定不正确吗?那么这个路径要怎么指定呢?
2  在运行Start Autorouting时会出现

是怎么回事啊?
麻烦高手帮我解答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
图片没有传上来啊,改为这一种格式文件小一点png

网友:
在运行Start Autorouting时会出现59.,r ,的情况我想就是因为你前面的文件设的不对造成的,你设的文艺件被挡住了,不过好像是设到e盘去了,我看你的pads又装在c盘,如果你不能确定你设在e 盘正确,那你重设一下试试看

楼主:
设在E盘,出现那个提示框 后,点击确定后,里面的路径并没有改变啊

但是就不能自自动布线啊。

楼主:
是因为非正版的缘故嘛?

是不是因为我的PADS2005不是正版的原因啊?

楼主:
怎么设等长网络组呢?

我在设置等长网络组时先在

这里COPY之后在

这里的PASTE命令却是灰色,不可用的,那等长网络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可能我没说清楚,你为什么要设在E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设置等长网络组时先在
这里COPY之后在
这里的PASTE命令却是灰色,不可用的,那等长网络要怎么设置呢?

PASTE的时候不要选其他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设置等长网络组时先在
这里COPY之后在
这里的PASTE命令却是灰色,不可用的,那等长网络要怎么设置呢?

是粘贴到net  groups中不是pair  grou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没说清楚,你为什么要设在E盘呢?

不是我一定要设在E盘里, 而是我看论坛里的贴子说要更改下这个地址。我就随便试下的,那这个地址到底要怎么设呢?
或者说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还是在原来的文件夹下,指给另一个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1还是在原来的文件夹下,指给另一个路径

只要在这里指定了路径了,我执行FANOUT就没有问题了吗?
还是这个路径只是用存PADS的一些文件的啊?像是自动保存文件,CAM什么的路径呢?

楼主:
我现在换用PADS2007了,暂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这个论坛里的高手真多,以后就在这里问了。
先谢谢各位高手了,请以后还这么热心地帮我哦。

网友:
你的问题跟版本没太大关糸,第一个是方法不对,第二个可能是里边已经设好了,不信你看一下2007怎么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换用PADS2007了,暂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这个论坛里的高手真多,以后就在这里问了。
先谢谢各位高手了,请以后还这么热心地帮我哦。

不客气!大家互相学习,一起提高,有空记得能回的贴就回一下!大家会记住你的.

网友:
strategy missing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还是允许布线层设置的问题

网友(2007-12-26):
看来都高高手,。。

网友:
问题多多!

网友(2008-03-19):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网友(2008-05-03):
高手

说的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