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连接问题

楼主(2007-11-22):
请教绘制原理图时问题,不胜感激请问各位大虾:allegro绘制原理图时,本页内部端口连接和页之间端口连接的端口连接都是用Place port来连接吗?谢谢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Place Port 是添加电路图I/O端口
Place Off-Page Connector是添加分页端口连接器

网友(2008-01-29):
本页内部端口连接和页之间端口连接的端口连接都是用Place port来连接吗?
本页内部端口连接---〉本页内部还需要端口连接么? net同名就表示连接在一起了
页之间端口连接的端口连接都是用Place port?--〉分页之间的端口连接可以用offpage connector也可以用port,理论上都可以的,不过DRC的时候后者会提示警告,推荐用Offpage connector; port主要用于层级式电路的连接

网友(2009-01-28):
谢谢,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