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文件数据库容易出错的问题

楼主(2007-11-22):
allegro实际使用中,经常发现文件数据很容易出错,经常要run database check
现象:覆铜不正常,不能正确避让过孔和走线。   手机PCB  6层

请问各位是否也碰到类似问题,有何规律,怎样解决?

多谢!

网友:
要看一下你铺的是什么状态的铜(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网友:
    碰到过你的情况,检查一下看看Allegro是否都打了最新的补丁,有时升级一下版本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看UPDATE TO SMOOTH可以不!

楼主:
    各位大侠,当然不是你们所说的这些简单的状况。

网友:
    出现这些问题通常是没有规律的,如果有规律的出现,Cadence应该就有补丁了,现在不知道你Allegro的版本,也不知道你PCB文件具体的情况,只能大概猜猜了,要不把你出问题的brd文件贴上来看看。

网友:
      不知你是否有装ALLEGRO补订来修补这个软件,因每个软件都有一个漏洞存在,你需要去安装一下ALLEGRO补订,这样就不会经常出现文件数据出错

网友:
    这情况我也老碰到  明明是避开的 检查时没错误  在一次Update 又出错了 真晕
    有时候自己检查的没错 发给客户确认时又无缘无故跑个错误出来  我晕  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