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库在菜单里面不能直接打开?

楼主(2007-11-23):
    中心库在菜单里面不能直接打开?
    在菜单里面找到?

我是在安装路径下面找了一个文件打开后才能点击那个库按钮的

    难道新的文件只能这么打开吗?

是不是初始化的文件 例如要新建一个4层的或者6层的就打开系统文件路径里面的那些文件吗?【见下面的图示】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抱歉!看起来你好像没有挂载中心库

网友(2008-02-16):
    I guess that I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You cannot launch Library Manager and have to start it in either
    DxDesigner or ExpeditionPCB. I have the same doubt. Co-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