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在这个中心库如何导入pcb封装文件到里面?

楼主(2007-11-24):
    请问版主在这个中心库如何导入pcb封装文件到里面?

楼主:
    在pads导出的文件里面应该有封装库文件吧?
这些文件如何导入自己设置的库内呢?

楼主:
    我把pads的pcb文件导成wg的是格式
打开以后能在该文件里面把对应的器件封装另存到指定的库里面吗?就类似pads里面右键另存到库的功能呢?

楼主:
    我把pads的pcb文件导成wg的是格式
打开以后能在该文件里面把对应的器件封装另存到指定的库里面吗?就类似pads里面右键另存到库的功能呢?

[localimg=400,293]1[/localimg]

网友A:
    换个思路,只能导入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只能导入进去的

    共享其他文件里面的封装一般如何的操作步骤呢?

网友:
    再次导入部分封装的HKP文件即可,如果要调入PCB,需要网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