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表问题

楼主(2007-11-26):
    请问你们用什么工具把原理图转成allegro需要的网络表呢?

网友:
    用第三方的网表导入的方试的,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的.

楼主:
    我是用ORCAD Capture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ORCAD Capture的哦!

ORCAD Capture可以直接生成allegro格式的网表,不需要转换。

网友(2009-05-11):
    是啊。用orcad capture 的creat netlist生成网表,之后一定记得路径啊。在pcb中选择logic,选好路径就导入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