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DIMM全缓冲内存技术完全解析!

楼主(2007-11-26):
    要说清FB-DIMM,我们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传统的Reg-DIMM。我们平常所使用的内存模组是Unb-DIMM(Unbuffered-DIMM,无缓冲DIMM),Unb与Reg-DIMM的最大区别在于模组上有无寄存器。
      在高容量模组上,内存芯片数量很多,而且在需要大容量内存的工作场合,内存模组的安插数量也是很多的,这使命令与寻址信号的稳定性受到了严峻考验。
      很多芯片组的资料中都说明只有使用Reg-DIMM才能达到标称的最高内存容量,从这点就能猜到寄存器的作用——稳定命令/地址信号,隔离外部干扰。

    Reg-DIMM工作示意图,命令与地址信号通过寄存器中继传输至内存芯片

在工作时,命令地址信号会先送入寄存器进行“净化”并进入锁存状态,然后再发送至内存芯片,芯片中的数据则不经过寄存器而直接传向北桥。由于要经过中继传输,所以内存操作的时序也会因此而增加一个时钟周期,这是它所带来的一个弊端,但在高端应用中,内存系统的稳定可靠的重要性远在性能之上,所以Reg-DIMM一般只用于高端市场,并且需要芯片组的支持才行(主要是Reg所引起的时序变化)。
          在高端设备中,ECC基本都是必须的,因此市场上的Reg-DIMM也都无一例外的是ECC型模组,虽然也有无ECC的Reg-DIMM设计标准。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常用的Unb-DIMM,就很明白了。它关键就少了寄存器,但为什么不称之为Unregistered-DIMM呢?其实,Buffered与Registered是Reg-DIMM的两种工作模式,前者在Reg-DIMM上并不常用,它是以时钟异步方式工作的,输出信号的再驱动不与时钟同步,Registered模式下输入信号的再驱动则与时钟同步。
          显然,Buffered模式下的性能要更低一些。不过,从原理上讲Registered模式也是一种缓冲操作,只是与时钟同步而已。在SDRAM的Reg-DIMM上,Buffered与Registered模式通过REGE信号控制,但到了DDR SDRAM-DIMM时代,可能由于性能的原因Buffered模式被取消了。
      好,简要介绍完Reg-DIMM,我们再看看FB-DIMM。从下面这张FB-DIMM系统结构图上可以看出很多新的设计。

           与传统的Reg-DIMM只是在Unb-DIMM上加装寄存器、PLL等元件而成的方法不一样,FB-DIMM与同级的普通Unb-DIMM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DIMM与内存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与命令的传输不再是传统的并行线路(ECC时数据线路至少需要72条),FB-DIMM是采用了类似于PCI-Express的串行接口多路并联的设计,目前的设计是上行10路并联(位宽10bit),下行14路并联(位宽14bit),数据传输以串行的方式。

      另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每个DRAM芯片不再直接与内存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事实上,除了时钟信号与系统管理总线的访问(主要与SPD打交道),其他的命令与数据的I/O都要经过位于DIMM上的内存缓冲器(Memory Buffer)的中转,这可能就是全缓冲(Fully Buffered)这一叫法的来历。

    FB-DIMM系统架构图,类似于PCI-Express的信号总线是其最大的亮点

Reg-DIMM工作示意图,命令与地址信号通过寄存器中继传输至内存芯片

    FB-DIMM系统架构图,类似于PCI-Express的信号总线是其最大的亮点

    Reg-DIMM工作示意图,命令与地址信号通过寄存器中继传输至内存芯片

    FB-DIMM系统架构图,类似于PCI-Express的信号总线是其最大的亮点

网友(2025-08-21):
    DIMM应用很多,技术细节除了看英文原版的规范外,实在没有太多的办法,有人专门讲解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
    總版大去美帝那邊偷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