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NTI PAD在ORCAD中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7-11-27):
ANTI PAD的定义和功能已经有人很好的解答了,
但我却发现这个设置根本不起作用,
无论我把VIA的ANTI PAD设置成什么值,
VIA和SHAPE之间的距离始终都取决于 CONSTRAINTS 中 SPACE 的设置,
高手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网友:
    ANTI PAD设置的规则是针对负片平面层shape,CONSTRAINTS 中的space是针对正片布线层shape,你对焊盘概念没有搞清楚。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对正片负片确实不清楚,也没怎么重视这些概念。正片就是有铜的地方涂色,无铜的地方是空的?负片相反?我在公司不是专职做PCB,所以懂的很浅。但我发现很多专门做LAYOUT的也不清楚很多细节。为什么做PCB要有正片和负片两种?

网友:
    设置成负片可以明显减小数据量,简化操作,这个在做大型设计时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