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27):
这肯定是一个菜鸟问题。
我在MANNUAL PLACE器件的时候,从库里面拿出来的器件总是有很多尺寸注释甚至于作者姓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消除?

网友:
    把所有颜色关掉,只打开你希望看到的信息颜色即可。

楼主:
    今天跟定你了。公司的LAYOUT请了长假,所以只好自己摸索着搞。

有一个CONNECTOR,我在MANNUAL PLACE的时候选取了它,QUICK REVIEW上也能显示封装,结果一拿出去就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确定你拿出来了吗?看看你的库完整吗?是不是你的PSM档没有存阿?

楼主:
    原因找到了,原理图里的PIN NUMBER和库里的PIN NUMBER不一致。原理图里是A1,A2,。。B1,B2。。。,库里是1,2,3。。。

奇怪居然没有报错。

网友:
    有这种怪事,不报错吗?
没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的时候是不报错的,但当要把零件叫到板上的时候会放不进来,系统会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