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时如何加页码

楼主(2007-11-27):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在用orcad画原理图的时候.用到分页符时,前边的数字(页码)是怎么加上去的,谢了.

网友:
你是否指"sheet    1  of    1"里的数字更改。
只要双击数字(如上面的1),然后更改为你想要的数字就可以了。
例如,你如果一共有3页,那么就将of后面的数字1改为3,of前面的数字改成相应的就可以了。

网友(2008-05-15):
分页符该怎么放呀???请教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