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完整建立一个封装

楼主(2007-11-28):
对新手来说建一个封装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主要是对焊盘的认识不构深和一些经验性的问题。很难把握一个封装是否完全正确,我也是刚入门的,作此文也是抛砖引玉。有什么问题还请各位同仁指教!!!
现以一个小外型的SOP类的封装作例子。

1.
拿到结构图之后,进行全图浏览,最主要的是查看PCB LAYOUT结构及焊盘的位置和大小。在建封装的焊盘一般是选最大值建,也可以适当的放大和缩小(焊盘的宽度推荐不放大和缩小)。
2.如上图焊盘的宽度是0.5mm,长度是0.55mm,首先建立焊盘。打开焊盘设计工具
  建立贴片焊盘的parameters参数选项设置如下:

建封装一般用mm为单位(封装结构图纸大多数是公制的)。

Layers选项参数设置如下图:
贴片的焊盘一般只要设置这三项,这是由mm转换为mil的结果,焊盘的长度按经验进行放大,不建议缩小。在这里没有进行放大和缩小,按实际的尺寸建的,说明一下阻焊一般比焊盘大4-10mil,这里取值为5mil,钢网和焊盘一样大的。选择File菜单存为焊盘名为SMD20_22(焊盘的命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在这里我们取整数值)

3.焊盘已经建立,放置焊盘的位置。

打开allegro工具,选择File-New

这里封装命为SOP6。点击OK进入封装设计界面。

把单位换成mm,记得设置好刚建的焊盘路径,否则无法找到刚才已建好的焊盘。放置焊盘如下图:点击Layout-pin,选择刚建好的焊盘,如图:

放置焊盘如下图:

下一步就是放置丝印。

放置实体区域范围和文字:

建立封装基本完成,创建封装的两个文件(Psm和Txt)

 一个封装已经全部完成。

把已生成的几个文件copy你的库里调用即可.

网友:
    兄弟,我支持你!

网友:
    好,刚开始学画板,很适合我

网友:
    高手啊~ 我要跟你学封装     罩我咯

网友A:
    楼主真厉害,真好人啊!谢拉,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厉害,真好人啊!谢拉,支持!1208

    多谢板主SHADOW的支持,这个也是你教的,大家有什么问题问SHADO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丝印是线是几MIL啊??

6--10mil就可以了,一般用6mil,连接器和大一点的器件可以用粗一点的!!!

网友:
好的很啊

网友:
天天进步啊,谢谢你为俺们新手指引啊

网友(2008-01-11):
焊盘的长度按经验进行放大

经验这个东西比较麻烦,尤其对新手而言

网友:
网上有一个Allegro的封装生成器,找到这个就不要这么麻烦了

网友(2008-03-04):
太好了,谢谢!
大哥,能不能用介绍下orcad建立封装库啊?小弟拜谢了

网友:
恩,过会儿我试试看,有问题再来请教牛人啊,非常感谢!

网友(2008-04-09):
好啊,刚开始接触请高手多指教 嘿嘿ie

网友:
kan kan

先谢谢了啊,正在学习

网友:
很详细,楼主好样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新手来说建一个封装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主要是对焊盘的认识不构深和一些经验性的问题。很难把握一个封装是否完全正确,我也是刚入门的,作此文也是抛砖引玉。有什么问题还请各位同仁指教!!!
现以一个小外型的SO ...

个人感觉,楼主的焊盘做的太小了.20*22的大小.焊接的时候很容易虚焊.且难焊

个人建议:焊盘20*40还差不多!

对于这些SOP,TSSOP,SSOP,SOIC这些封装,我都把长度放大一倍,也就是以器件管脚的边缘为中心,两边都留楼主所指出的"长度",

网友(2008-05-23):
添加的装配层使用来干吗的啊?

网友(2008-07-07):
楼主,太好了

谢谢....... :victory: :victory:

网友: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C(2008-08-26):
关于接口的排列问题

要做一个72口的插头,左右两边分列,各为两行,即(20X2+16X2),不知这样各号的序号一般是怎么排列的,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做一个72口的插头,左右两边分列,各为两行,即(20X2+16X2),不知这样各号的序号一般是怎么排列的,请赐教!

这个一定要看图纸才行呀
不能凭口头上说的哟

网友:
我正想学做封装

网友:
不错!学习到了不少的好东西 ,希望有高手,多写些这样的东西!

网友(2008-09-28):
对我们开始学的,要的就是详细的,很菜很菜的,基本点入手, 学的很快乐,而不像书上说的鸟东西,折腾大半天还不行

网友:
通俗易懂,小有斩获

网友:
好顶啊

好顶啊,向你学习,请问下楼主你这是用的PADS2005绘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丝印是线是几MIL啊??

10MIL!

网友:
斑竹你的实体区域是不是放的太大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建封装的焊盘一般是选最大值建,也可以适当的放大和缩小(焊盘的宽度推荐不放大和缩小

一直有这个困惑, 想问一下,对所有封装类型都是选最大值么?还有,最大值适当的放大和缩小,按照什么比例?

网友(2008-11-03):
没加元件标号,器件型号的字符吧,这样不完整吧?

网友:
不错 支持啊

不过我们公司会增加一层ASSEMBLY  方便生产用
至于丝印 字体 各层线宽各公司应该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做好规范统一 确保公司内部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作品。
支持支持

网友:
我顶搂主啊

好啊
谢谢了

网友(2008-12-16):
好像没添加元件高度哦!!

网友(2009-02-13):
终于找到要找的东西了 ~~~顶死

网友:
楼主简直是“武功盖世”啊!

网友:
受益菲浅!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
老大,您好人多福

网友:
先回复了再看,呵呵。

网友:
好找啊,终于给我找到了,

网友:
在这里对楼主的贴子给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1。焊盘的大小不是用资料给的数据的最大值来建库,而是中间值,也叫标称值。
2。建封装库不是全部用公制单位的。根据PCB厂家的意见:设计焊盘最好用英制(PCB厂家都是使用公制单位的,且钻头也是英制),其他步骤最好用公制,不会出现单位转换带来的累积误差。
3。阻焊不是楼主说的4-10MIL。阻焊分表贴焊盘和通孔焊盘。表贴阻焊现在PCB厂家一般能做到2MIL。所以建议表贴焊盘的阻焊为3MIL。通孔焊盘的阻焊为5MIL。

网友(2009-04-14):
我是新手 来学footprint

网友:
虽然讲的比较详细,但还是要指出,那是一张实物的尺寸图,建立焊盘的时候焊盘应在此基础上适当加大尺寸

网友(2009-07-28):
请教下  还有焊盘放置的坐标是多少?一件丝印层是如何定位(放置)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2009-09-21):
,好铁啊,顶一下

网友(2009-12-02):
很適合我們這些新手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的焊盘做的太小了.20*22的大小.焊接的时候很容易虚焊.且难焊

个人建议:焊盘20*40还差不 ...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的比较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

网友(2010-01-13):
支持,
   发个PDF就更好了!!!  TKS.

网友(2010-03-24):
ok,太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哦 !!

网友:
简单明了啊

网友(2010-05-18):
我用是是PADS

网友:
经验这个东西比较麻烦,尤其对新手而言
引用 网友E:

    经验这个东西比较扯*,应该在IPC-7351A里面对焊盘的加长有规范. 各种器件焊接的时候习性不一样,加上器件有一定范围的正负误差,这些应该是在行业规范里面有约束的,所以对焊盘的加长加宽,除了经验应该还是规律可以参考的.

网友(2010-07-23):
    谢谢楼主,对于我们新手很好

网友:
    顶一下,最重要的都讲出来了,书上的太啰嗦

网友:
    对于新手的话还可以再详细点,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给个pcb matrix ipc lp viewer 软件
    吗?

楼主(2010-09-09):
    楼主可以给个pcb matrix ipc lp viewer 软件
吗?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用过呢!呵呵

网友(2010-11-13):
    好,很好值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讲得很好啊

网友:
    不错,遗憾的是没有做出PDF的文档出来,这样方便我们下载

网友(2010-12-24):
真是好东西呢,谢谢哦

网友:
楼主是有心人,可惜软件不同

网友:
个人认为不够详细。我一遍没学会

网友:
move 器件时 怎么让建好的自动在器件中心? 麻烦楼主写下过程。多谢!

网友:
学习了,要是有Dip的封装制作说明就好了

网友(2011-02-21):
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2011-03-24):
要是PADS做的就好了

网友:
今天是清明节了,你们回乡祭祖吗?!祭祖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引发山火了。

网友:
......小弟也是刚学AD9。版主能教下怎么画触摸键封装么?或者有画好的封装能发个参考么?TKS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PAD_Designer的安装软件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  我的Allegro里面没有Layout-pin这一项呢?那我怎样把建好的焊盘放进去呢?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最近学这个

网友:
初学者.学layout还真的要从做封装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安装allegro软件里面有带的。请查看一下!

网友(2011-05-11):
在建封装的焊盘一般是选最大值建,也可以适当的放大和缩小
这是行业规定吗
像我们处理的时候都是取中间值的,然后上下偏差就当作TOLERANCE处理
就像你的长度是0.35-0.55的,这时我们会做0.45,然后正向负向公差都做0.1

网友:
你都没有考虑元件体和焊角之间的间距吗
你这样画出来好像都挨在一起了
但是实物图上来说其实他们之间是有0.15MM的间距的,还是蛮明显的噢~~~~~

网友:
我在Altium 09中怎么找不到PAD_Designer?

网友:
你安装的是什么版本软件?

网友:
    一般是5,6MIL吧.我学建第一个元件就是楼主的样版,虽然讲得不是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1-06-10):
好,非常好

网友:
怎么放置丝印什么的啊 我改了一个 更新不了报这个错:SUMMARY:    Updated 0 out of 0 modules

------ End Module Messages     ------

Mon Jun 13 21:46:35 2011                                Page     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Symbol Refresh Logfile

------ Symbol Refresh Directives ------

OLD_LAYOUT_NAME = '#Taaaaaa05592.tmp';
NEW_LAYOUT_NAME = '';
REFRESH_MECHANICAL_SYMBOLS = 'NO';
REFRESH_FORMAT_SYMBOLS = 'NO';
REFRESH_PACKAGE_SYMBOLS = 'NO';
REFRESH_SHAPE_SYMBOLS = 'NO';
REFRESH_SYMBOL_PAD_STACKS = 'YES';
REFRESH_SYMBOL_TEXT_LOCATIONS = 'YES';
REFRESH_CUSTOM_DRILL_DATA = 'YES';
SYMBOL_LIST = 'C:/Users/acer/AppData/Local/Temp/#Taaaaac05592.tmp';

------ Library Paths ------
PSMPATH =  F:/yibo/lib/22/33

PADPATH =  F:/yibo/lib/22/33

------ Symbol Refresh Messages ------

'C0402'  symbol starting to refresh:
     ERROR: 2 pins found in the symbol in the layout, but missing from library symbol. They are:
            2,1

------ Pad Stack Refresh Messages ------

'SMD24X24'  pad stack refreshed successfully.

----- Symbol Update Summary ----

Completed refreshing all symbols successfully. Warnings detected.
       0  errors detected.
       1  warnings detected.

网友:
为什么啊

网友:
有ZTE&HW库的欣然飘过~

网友:
记笔记了,很好,谢谢

网友(2011-07-12):
正在学习做封装,谢谢了!

网友:
简单易懂,支持~要是有pad的命名规则和封装命名规则。那就更帅了

网友:
琎肚雨点雨点亍雨点中

网友:
我也 是新手,感觉,做 个一般的规则封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做的时候,还是不能理解,丝印层要怎么加,,加成什么样的,为什么?Assgmbly层要怎么加,,加成什么样的,,为什么?与丝印层有何区别???
 还 有加封装实体范围时,有什么规范吗???一直不能理解???望有高手解答????

  现在感觉如果做一些连接器或者边缘的封装,感觉会吃力,,不知如何下手,,,

有木有,高手?????

网友(2011-08-23):
有DIP封装的介绍会更好,谢谢!

网友:
讲的也太过笼统了吧,虽然装配层不是必要的,但也要画进去的
另外焊盘的放置位置及其间距根本没提到过
这样做出来的尺寸和实际放置的尺寸大小相差太多
建议初学者多画画

网友(2011-09-23):
很好,适合我这种初学者

网友:
    可以再详细点么?能作为新手的上手指南

网友(2011-10-25):
引用 网友B:
    好作品。

    呵呵,图片好Q!

网友:
    楼主讲的简单明了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2011-12-07):
现在论坛里就是少了这种一起讨论还有高手指点的好贴啊

网友(2014-02-18):
做完封装后怎么标注尺寸呢?

网友(2015-02-03):
讲的通俗易懂.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