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系列的ic与其75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11-29):
朋友95系列的ic中的95指的是什么,还有一个ic名字它分别带表什么含意
95系列的ic与其75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不是很清楚啊!!!
我的理解是95指的是一种型号,比75系列高一点的版本,就像单片机一样,就是8031和89c51一样,8031是不带Rom的,要另外加上一个存储器,而89c51是带8K的Rom存储器的,
那个IC指的是集成芯片吧,不知是不是这样的.知道的给我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