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输线的问题

楼主(2007-11-30):
刚看到一本书上写的通常高速逻辑器件的上升时间是0.2ns,想问一下:
多次跨越逻辑电平门限错误的原因是过长的走线,未被终结的传输线,过量的电容或电感以及阻抗失配
这个过量的电容或电感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太多电容或电感了,有点不解!!!

网友A:
也许是感应出来的那些吧 ???
  做沙发先   等高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感应出来的那些吧 ???
  做沙发先   等高手来

你说的是那些寄生出来的电感电容吗?

网友B:
个人愚见,是不是可以用这类的公式来理解一下i=CdUc/dt来解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愚见,是不是可以用这类的公式来理解一下i=CdUc/dt来解释呀

不知道,能否详细说一下?我是想问一下过量的电感和电容具体指的是什么
也就是什么是过量的电容和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射

不怎么懂啊!!!
楼上的大侠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解释一下,没办法,新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