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的LABELS设置问题

楼主(2007-12-03):
设置RefDes时 我看到有些封装 同时设置了Assembly-Top和  Silkscreen-Top
1 h$ M) w8 u& X   而我自己做时 有人说是错的   咋回事???

网友:
两个都作也行,只做丝印层也行,导出工艺文件时以丝印层作为标准就可以了。我自己做时都不做装配层的。

网友(2008-02-18):
长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