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LLEGRO设置叠层方法

楼主(2007-12-04):
在进行布局和布线之前,需要定义设计的叠层结构,叠层结构是指设计中使用的层,各层的叠放次序,以及各层的材料类型,厚度,电气性能,用途,输出胶片类型(正片或负片)等

1.打開你所需设置的文件
2.打开叠层工具。叠层结构的编辑与定义通过Setup--Corss section来进行。如图:

会自动弹出一对话框Layout cross section 如图:

此视图即为设置叠层的对话框!

3.开始设置叠层,以一个常规的四层板为列:如图:

这是一个常规的四层板设置,下面将对设置做相应的解释

4.界面解释   Physical Thickness:     PCB板的整个厚度
             Material          :     材料类型。一般都选COPPER铜,中间介质为FR-4
             Layer Type        :     层的类型。对于PCB设计有下面几种类型:Conductor 信号层的类型 ,Dielectric 电介层,Plane 地和电源层的类型
             Etch subclass name:     各层的名称
             DRC as Photo Film Type: 底片类型。Positive为正片,Negative为负片,一般信号层设置为正片,电源和地层设置为负片

    呵呵!设置叠层就这么几个步骤,很简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阿!

网友A:
    支持啊!!!
有一个问题,那个厚度有没有必要填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啊!!!
有一个问题,那个厚度有没有必要填写啊?

没有必要,那个是计算阻抗用的。

网友:
    做的简单明了,于是呼,我冒出个想法:

    回头我也做一个,放在pads里

网友:
    支持原创文章!

网友:
    还是你的表达能力好

网友:
    大力支持原创!

网友:
    通俗易懂啊   顶啦顶啦
支持

网友(2008-03-24):
    今天试了试叠层,发现还必须从第二个FR-4层开始插入层。
Allegro默认的top和bottom 属性竟然都不能改,郁闷

网友:
    呵呵,之前摸索了老半天才搞定,早点出就好了啊.
通俗易懂,很好啊

网友:
厚度还是要填写的吧,计算阻抗和板仿真要用的,我是新手,正在学Allegro的方针呢。

网友:
,可以跟着步骤去学习学习喽!

网友(2008-05-04):
好贴,详细明白,谢谢LZ。

网友:
    好 参考一下

网友:
    支持原创~~~简洁易懂~~~

网友:
    还有个modern的方式看呢:)

网友(2009-02-17):
    通俗易懂。支持LZ多发点原创作品!

网友:
    板的设置也不是那么难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两层是固定的,不能更改,其他层可以增、删、修改

网友:
    超顶呀,我正需要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我层的类型选择plane ,但不选出负片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2011-10-21):
引用 网友C:
1# SHADOW

如果我层的类型选择plane ,但不选出负片会出什么问题?

对啊,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plane 就是出负片?如果要出正片,是不是也要设置为conductor?

网友(2013-06-26):
    allegro中单面板设置

网友(2013-09-13):
    大哥,我一直对层叠结构设置不太明白~基本设置规则略通,但为什么这么设置就!〈〉〈〉〈〉

网友(2019-10-18):
    了解各个工艺流程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