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么建军椭圆的热焊盘及其它形状

楼主(2007-12-04):
请问下怎么建军椭圆的热焊盘及其它形状

网友A:
    建立椭圆的热焊盘的方法和圆的热焊盘方法是一样的,只是用形状来建的,用 这个命令先画一个椭圆热焊盘的1/4然后用旋转和复制就可以得到,还可以先用前面那个命令把整个椭圆热焊盘的外径画出,用 挖开命令挖空4个开口的宽度和内径,见下图: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立椭圆的热焊盘的方法和圆的热焊盘方法是一样的,只是用形状来建的,用1297这个命令先画一个椭圆热焊盘的1/4然后用旋转和复制就可以得到,还可以先用前面那个命令把整个椭圆热焊盘的外径画出,用1300挖开命令挖空4 ...

    好厉害哦!要多跟你学习啦~~~~~支持阿!

网友:
    看了有几份dingtianlidi写的帖子,写的非常好,再次道一声谢谢了。希望你能够写的更多帖子为我们刚入门的新手指点。

网友(2008-11-12):
    问一下,怎么画那个1/4的椭圆呢?能详细点说下吗,点形状怎么只有线先项,没椭圆选项,高手能不能,把画椭圆的步骤说下啊?等待中。。。

网友:
    怎么没人来看看啊

    怎么没人来说下啊,还没解决呢

网友(2008-12-29):
    我写了整个过程,但不知道怎么上传

    我写了整个过程,word文档的,
    但不知道怎么上传,麻烦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99如图所示.

    一般不建议建成这个形状
    开口应成45度角
    这些不规则的热焊盘一般都可用AUTOCAD画

网友:
    終於知道要這麼做,非常感謝回應..

网友(2009-02-13):
    没讲清楚啊,高手在讲讲

网友(2009-04-23):
    问题提出这么久了,为何都没有人能答复呢?都不会吗?

网友(2009-05-27):
帮我讲讲啊。。。。。。。
如何画的啊????
教我啊。。。
有没有手册什么的吗???
如何用命令啊????
Peking8088@163.com

网友(2009-09-23):
这样做的话,这个焊盘上的铜还能露出来不?

网友:
谁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也不知道哦,高手指教

网友(2009-11-17):
    我只畫線路,沒有做過零件,都用什么做零件呀

网友(2010-12-15):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1-04-25):
    今日你以论坛为荣,明日论坛以你而为荣!

网友(2011-11-24):
    哎,都没有人回复的!

网友(2012-09-04):
    椭圆的圆弧部分真心好难做,还是楼上建议的用CAD做,然后导入比较容易。

网友(2020-05-23):
    哈哈,正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