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大体放在哪里???

楼主(2007-12-04):
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说说哦!!!
在做板子的时候有好多测试点,我的想法是能放顶层就放顶层!!!
实在没有空间了就放底层!!!
还有一个问题是测试点是不是要一块放置,总感觉如果就近放置的话,东一个西一个的,测试的时候是不是比较麻烦,想问一下有必要放在一起吗?

楼主:
这个图里的测试点想这样放置怎么感觉有点不合适.这样放置合不合理呢?

楼主:
那是不是测试板子的时候要满板子找那个测试点啊!!!
不确定呀,还不知测试点有什么作用,听有人说测试板子的电压,不懂啊

网友:
  我只知道它是测试用,具体怎么用我还不是很清楚, 但我知道怎么做,一般是就近放置拉,像你这个的话,是相当于一个元器件了,你应该打开丝印框,防止摆进BGA里面了

楼主:
哦,是当器件用呀!!!
知道了就近放置!!!
那它测试什么呢?电压?芯片的好坏?
知道的顶一下!!!

网友:
在某书上的截图

也许是测SI方面的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A:
为保证PCB板的可测试性,PCB板需要进行测试点设计,PCB板的测试包括裸板测试和在线测试。
裸板测试是在PCB板加工完成,尚未装配和焊接元器件之前进行测试,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短路和断路现象。
在线测试是在装配和焊接元器件之后进行的,针对器件进行测试,发现元器件质量缺陷,元器件安装错误和连线的短路,开路等器件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保证PCB板的可测试性,PCB板需要进行测试点设计,PCB板的测试包括裸板测试和在线测试。
裸板测试是在PCB板加工完成,尚未装配和焊接元器件之前进行测试,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短路和断路现象。
在线测试是在装配和焊 ...

多谢楼上的各位啊!!!
这个就是想要的答案!!!

楼主:
看书不认真呀

网友B:
其实测试点的放置有很多的讲究,楼主说一般放在正面,我不是很认可,建议最好将测试点全部放在背面,尽量集中在一面放置,因为放置ICT测试的单面和双面测试价格是相差很多的,作设计不仅仅要作设计,还要考虑成本价格等等因素,放置测试点还要知道ICT测试点之间的间距,测试点和其他smd PAD and via等等的间距。
还有一点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说的是不是正确,呵呵,测试点如果都放在正面下测试针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好下,因为正面有很多的器件,测试点并不是很容易放,再加上现在BGA器件比较多。
多指导,呵呵!
不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测试点的放置有很多的讲究,楼主说一般放在正面,我不是很认可,建议最好将测试点全部放在背面,尽量集中在一面放置,因为放置ICT测试的单面和双面测试价格是相差很多的,作设计不仅仅要作设计,还要考虑成本价格 ...

    ICT测试点一般都是放在背面的,很少见到有放在正面的。

网友:
    大家多讨论,我自己也有很多地方不懂呢。

楼主:
    多谢多谢!!!
那还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就近放在过孔的旁边呢?像这样 这个测试点是放在底层的

网友:
    可以的,对测试点的要求主要是到其它测试点的间距不能太小。

网友:
    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明白这个测试点可以替代原有的过孔,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引线做测试点可以,但是选择这种方法是在原孔替代不了的情况下才会采用的,因为引线的测试点相当于一个STUB,会引入反射的,高频的信号尤其不推荐使用。
还有就是你的测试点为什么是方的啊?你是怎么考虑这个封装的啊?

楼主:
    把我问糊涂了,这是客户要求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方的,见过测试点大多数是圆的
    再问一下你说为什么不用过孔来代替测试点,10mil的过孔可以当测试点吗?没见过测试板子是怎么样的?
    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我问糊涂了,这是客户要求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方的,见过测试点大多数是圆的
再问一下你说为什么不用过孔来代替测试点,10mil的过孔可以当测试点吗?没见过测试板子是怎么样的?
    不懂啊

    客户?什么客户啊?去问问客户,他们是怎么来考虑的,整不明白多郁闷。
    晕!作为测试点的过孔和普通过孔的区别在于背面焊盘大小的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我问糊涂了,这是客户要求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方的,见过测试点大多数是圆的
再问一下你说为什么不用过孔来代替测试点,10mil的过孔可以当测试点吗?没见过测试板子是怎么样的?
    不懂啊

    你那个PAD尺寸是多少?

楼主:
    宽15mil长20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宽15mil长20mil

    我只是怀疑哦,可能跟测试针的形状和尺寸有关系,但是你这个尺寸的测试点,精度满高。

网友(2009-03-01):
那么测试点是一个一个加上去呀还是批量加上去呀??

网友(2010-02-02):
普通过孔和作为测试定的过孔有什么不同?# i5 P: X7 r4 v9 t* S
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2012-10-28):
新人学习了,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