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转orcad如何才能完美转换啊

楼主(2007-12-05):
    用那个ad6.7转出来有问题啊
    封装信息全无
而且里面的字体也大变

网友A:
    我想知道你转orcad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想把protel原理图转到orcad,再生成网表,导入allegro,用allegro来进行pcb设计,那不如在protel中填入allegro的封装名(protel填封装比较方便),然后生成protel网表,再将protel网表转为allegro网表.这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转orcad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想把protel原理图转到orcad,再生成网表,导入allegro,用allegro来进行pcb设计,那不如在protel中填入allegro的封装名(protel填封装比较方便),然后生成protel网表,再将protel网表转 ...
    需要的是就是原理图啊!

网友:
    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9-12-28):
    好像要去网上下载个转换的工具才能转换过去!

网友(2010-03-06):
    没试过 这也行

网友:
    最近也一直受困于这个问题
    如果可以在网表层面改那就太好了
    以前的做法是转ORCAD格式以后一个一个写封装
尝试一下

网友(2010-08-14):
    我觉得应该在做这种转换之前,将其能转换的版本先考察清楚,凡是转换软件提到的版本转换肯定是没有问题 的。

网友B(2011-04-28):
    我用的AD09,Altium Designer 设计原理图需要将原理图转换为Orcad(ALLEGRO16.3) 格式,有转过吗?不太会用,转出来打不开,一打开就程序跑死,请各位协助下.

网友(2011-06-06):
    我的问题同楼上的,一转就死机 。。。。。郁闷中

网友:
用AD6.9的最后一个升级版(当前没装AD,版本号暂时无法提供)的能正常转出(封装信息等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转换后capture可正常操作。但不排除你的文档太不规范的原因导致的其它故障。其实好多不能正常转换的文档多数是由不规范的文档导致的,如使用了不规范的命名等原因)。
(同样的操作,高版本的反而不行)
    所以建议大家要是时有转换任务的话,建议保留安装这个版本(好在AD是可不同版本都可安装的)。但要注意这类转换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加快文档处理的一种方法而已...

网友:
    我用的AD09,AD6.9设计原理图需要将原理图转换为Orcad(ALLEGRO16.3) 格式,有转过吗?不太会用,转出来打开是空白,,请各位协助下.

网友C(2012-12-07):
    楼主有答案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在网上搜的方法,用protel DXP 2004打开.ddb文件,另存为.dsn,用capture 16.3打不开,郁闷啊,为了得到原理图整了两天了也没结果~~

网友(2013-01-28):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D09,Altium Designer 设计原理图需要将原理图转换为Orcad(ALLEGRO16.3) 格式,有转过吗?不太会用,转 ...

    我跟你说,你得用低版本的打开才行,我用15.5能打开,我之前用16.3死机,我就想应该是版本太高的原因,改15.5就可以了,改完存储,再用16.3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答案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在网上搜的方法,用protel DXP 2004打开.ddb文件,另存为.dsn,用 ...

建议使用AD6.9以后的版本对原理图进行另存为DNS文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版本的问题,我试过用AD9.3另存的DNS文件我用16.2的Orcad是能够打开的

网友(2013-11-07):
    protel99se 生成DDB  用 AD6.3(不能用高版本)打开,另存DSN.

网友(2014-10-09):
    5楼的朋友,有什么软件可以直接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