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形解释??
zqy6107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2-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过冲来源于走线过长或者信号变化太快两方面的原因。虽然大多数元件接收端有输入保护二极管保护,但有
时这些过冲电平会远远超过元件电源电压范围,损坏元器件。
2振铃是因为传输线终端不匹配造成的,出现反复的来回反射,这个叫振铃
3噪声裕量可能是指信号下冲到想要的那个电平宽度吧,这个不怎么清楚呀!

网友:
噪声裕量 就是图示的 高低两部分的 那两个各自的电压差

网友:
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的电压————对于上升沿是之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之最低电压。
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过冲能够引起保护二极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
过冲应该是由终端阻抗不匹配产生的。
感觉就像两个人把一根绳子拉直,一个人用力的去抖,另个人不动,产生的上下波形就应该跟上面说的振铃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声裕量不知是不是这么计算的。
比如下图,有三种逻辑器件,其中两个A是相同的逻辑器件。
假如逻辑器件A的输入高电平是大于+1V(即大于+1V就能识别是高电平);输入低电平是小于-1V。
逻辑器件B的输出高电平范围 ...

如图所示 对号入座就OK了   高低两部分

网友:
噪声裕量是最差情况下的逻辑转换电平与接收器正确接收逻辑电平之间保持的安全裕量的大小。
噪声裕量的单位不应该是分贝吧,噪声应该是分贝,和噪声裕量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既然噪声的单位是分贝,那为什么噪声裕量的单位不是分贝?
比如,一电子产品正常工作在一个干拢噪声为30分贝的环境里,在产品设计时,该产品能正常的噪声干拢上限为40分贝,那40减30不就是噪声裕量吗?

网友:
裕量的概念图上已经说的十分明白了。
翻看一下数字电路技术基础,讲解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