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ADS层叠方法与灌水的联系!

楼主(2007-12-05):
我们假设叠一个4层板:
第一步先设定板层数,单击setup下layer  definition菜单如下图:

会弹出lares   setup对话框

点击modifyr按键,在弹出对话框里输入4,这时又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糸统会让你选择新的层叠顺序,如无特殊要求,默认

第二步设置层的属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假设叠一个4层板:
第一步先设定板层数,单击setup下layer  definition菜单如下图:

    会弹出lares   setup对话框

点击modifyr按键,在弹出对话框里输入4,第一步就完成了.

...
    水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假设叠一个4层板:
    第一步先设定板层数,单击setup下layer  definition菜单如下图:

    会弹出lares   setup对话框

    点击modifyr按键,在弹出对话框里输入4,第一步就完成了.

    ...

比较郁闷,楼主有点像在钓鱼啊!!!
    要发就完整的贴出来

楼主:
    在lares   setup对话框中选中02层在这里我们把它设成平面负片,勾中cam plane  后面两项分别为走线方向,和角度(只在自动布线时才用到)这时千万别认为02层设好了,别忘了加网络,单击assing   nets 按键

加入你到加入的网络,可以加gnd  记住只能加一个不能加多呀,也有人用2d线的方法分割负平面,但是不能自动验正,不推荐.(负片无灌水操作)如设成负平面请见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8-1-1.html

下面我们在把03层定义成正片平面层,同样在lares   setup选中03层,只是勾中split/mixed,这个就是正片,还要加网络同上,不同的是可以添加多个网络,但要分割,灌水.

还有01和04层一般定义成通用层,no  plane 默认既可

楼主:
    最后简单说一下几种灌水(不见意高手阅读):

    第一种 对应 三种,但是不能判断网络关糸,一般早期使用.

第二种 对应no  plane  一种,能判断网络关糸,个人感觉应用较多.不须要提前添加网络

    第三种 对应split/mixed一种,能判断网络关糸,可以与走线在同一层出现.须要提前在定义层的时候添加网络.方法见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简单说一下几种灌水(不见意高手阅读):

    第一种1335对应1336三种,但是不能判断网络关糸,一般早期使用.

第二种1337对应no  plane  一种,能判断网络关糸,个人感觉应用较多.不须要提前添加网络

    ...

第三种说法不对!可以走线,可以不添加网络!
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已更正,谢谢留意

网友:
    书呆子果然厉害啊~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split/mixed这个不叫正片平面吧,叫复合平面吧,平面就是负片啊!!!
没听说过正片平面,呵呵,这方面不怎么了解呀,知道的可否解释一下!!!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split/mixed这个不叫正片平面吧,叫复合平面吧,平面就是负片啊!!!
没听说过正片平面,呵呵,这方面不怎么了解呀,知道的可否解释一下!!!
先谢谢了

我这样叫是与cam lane 行成对比,我感觉,平面成有正负之分,

网友A:
    我不赞成这样,复合平面就是混合平面啊!!!
    也就是这个平面要进行分割的呀
还有想问一下你那个为什么同样的两个平面层不设置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赞成这样,复合平面就是混合平面啊!!!
    也就是这个平面要进行分割的呀
    还有想问一下你那个为什么同样的两个平面层不设置一样呢?

    可能有人没懂我的意思:我只是举了两个不一样的例子,一个是正片,另一是是负片(我上面写过了),以及它们与灌铜的联糸,并没有说一定要这样设,每个人可以跟距自已的习惯操做.只要自已清楚就好了

网友:
刚看的资料,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8刚看的资料,参考一下

他说的不全面,跟本没说在点子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说的不全面,跟本没说在点子上.

楼主可以说的全面一点么,让我也多了解一下

网友:
水过
  管它啥平面  把板作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的全面一点么,让我也多了解一下

它连哪个是正片,哪个是负片都没讲,这不重要吗?cam能不能分割也没说,还有在pads中用负片多了一些什么步骤也没讲到,有什么好参考的?不是每一个资料都是金子 ,,,19楼说的也有道理,叫什么不重要,你知道它是怎么用的就好了

网友:
偶新手,灌水有罪啊!

网友(2010-02-05):
精采的分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