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I模块.设置复杂的等长

楼主(2007-12-06):
随着设计的复杂度越来越高,频率也越来越高,
很多情况下,重要的信号线有时序上的要求,
PCB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在电器规则上给其
付上等长的规则,如重要的数据地址线和时钟线等。

如上图中的地址线D6。从连接器J1DSP处理芯片U11,DSP
处理芯片U11在处理的过程中,又将地址信号送到ROM芯片U15U18存储。
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地址线D6,不仅要和他BUS内的如:D0—D7等长,
还要在自己本网络内走Y形的TOP,即从U11U18U15的距离要相等。

本例解决的问题:利用SI模块.设置网络内Y形的TOP等长,
并把这些规则运用到BUS内。
具体步骤如下:
1.打开软件的SI模块 如下图所示:

2.打开需要设置等长的*.brd文件
3.执行Analyze/SI/EMI Sim/Modle或单击 出现如下对话框

4.选中相应的网络对应的芯片,为其付上相印的简单的模型。
在这里创建的模型,不作仿真用,这是为我们设置规则更直观)
5.分别选中U18,U15,U11,J1,单击Create Model

6.在下面的对话框中选择

主要是针对分立器件建模型。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OK
7.运行Constaint Manager 提取相应信号线的拓扑结构

8.TOP结构稍作修改后,执行Set/Constraint…

9.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J1分别到U18U15Rel Pro Delay,
如下图所示:

注:因为是同组网络内的等长,设置的规则的名称一定要相同。
10.设置好后,Apply /OK回到Sigxplorer.执行如下命令,
把规则运用到Constaint Manager里面

11.Constaint Manager里面打开执行

在对话框中把等长开关打开

12.让其他的地址线也参考D6的规则
13.PCB Edit打开文件就可以做相应的等长了

至此我们就实现了网络内Y形的TOP等长,并把这些规则运用到BUS.

网友:
做的太好了,我的怎么好像没有装仿真软件的啊!!!好像不行呀!

网友:
好,支持,方便实用阿!感谢!

网友:
果然真人不露像啊,论坛及度危险人物

网友:
.PCB Edit打开文件

设置等长直接用这个也可以 执行Analyze/SI/EMI Sim/Modle设置

网友:
跟着版主又学到了一些, :victory:

网友(2008-10-07):
学习了
做这种等长还有一种设T点的方法
可以做到Y的三端都分别等长

请问
有谁知道Xnet怎么设啊
谢了

网友(2008-12-12):
请问楼上的,怎样设置T点,和用T点设等长
楼主的方法可不可以不用仿真模块也能设置

网友:
几年前就知道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谢谢版主的分享!学习哈去....

网友:
kao 这个个别设置pin pair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同点就是比pin pair繁了点

网友:
學習了

6樓的那個圖片很漂亮!

网友(2009-09-02):
學習到了如何設定  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真的谢谢啊,我找了好久

网友:
    我提取不了拓扑模型怎么办啊?是不是电路中间的每个器件都必须指定器件类型?与我想要提取部分无关的也必须要拓扑模型吗?

网友(2010-07-22):
    楼主不太厚倒了,转载也不跟我说声!!

    想当初搞这些也费了不少精力!!

网友(2010-11-18):
    一个字好哦?呵呵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15.x 刚出来时就有了这些功能,只是一般初学者未发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