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请教什么是浮地?

楼主(2007-12-06):
实际中,信号的基本接地方式有三种:浮地、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
请问 浮地指的是什么?和公共地GND有什么联系? 是个孤岛类型的地吗??

网友:
是不是悬空的意思????????
高人在那里呀,高人在那里。

网友(2008-01-09):
    浮地也是地的一种,也是信号的参考地,这个地和大地不直接相连,是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我们用的MP3,MP4 手机,还有收音机等便捷式电子产品都是设置成浮地的.因为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不会说用一跟线接到实际的地去.

这些地确实不接到大地,但一般不叫浮地,就叫地。浮地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般板子里有的地接到大地,但有的地不接到大地,有这两种地同时存在的,可以称后者为浮地,如果板子里只有一种地,就不需要称为浮地。

网友(2008-03-10):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确实不接到大地,但一般不叫浮地,就叫地。浮地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般板子里有的地接到大地,但有的地不接到大地,有这两种地同时存在的,可以称后者为浮地,如果板子里只有一种地,就不需要称为浮地。

受用,觉得更有道理,虽然我看这个贴子前也不知道什么叫浮地。

网友:
    我还以为是指悬空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确实不接到大地,但一般不叫浮地,就叫地。浮地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般板子里有的地接到大地,但有的地不接到大地,有这两种地同时存在的,可以称后者为浮地,如果板子里只有一种地,就不需要称为浮地。

很明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确实不接到大地,但一般不叫浮地,就叫地。浮地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般板子里有的地接到大地,但有的地不接到大地,有这两种地同时存在的,可以称后者为浮地,如果板子里只有一种地,就不需要称为浮地。

    又学到一个"浮地"

网友(2008-04-27):
    每天都有新发现,顶一下

网友C:
    浮地:很好理解,所有的终端都是浮地,我们的手机,没接到大地上吧?

    所以终端设计,电源,保护,EMC很头痛的就是浮地。

网友(2008-05-28):
受教了,以前看到过这种东西,但不知其作用。为什么要浮,既然有条件真接地

网友(2008-08-11):
谢谢了,新发现

网友(2008-09-20):
引用 楼主:
实际中,信号的基本接地方式有三种:浮地、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
请问 浮地指的是什么?和公共地GND有什么联系? 是个孤岛类型的地吗??

这里面的地的参考点都是大地,简单的说,浮地就是和大地没有电气上的连接

网友:
浮接的地不是指悬空,悬空就叫做『空接』了。

浮接的地是因为两边的系统因为电压差距、频率差距或其它原因,设计者想避免地回路的干扰

所以以一个电容器桥接在两个GND之间,这两个系统只有一个会实际接到外部的GND,当然另一个就是『浮接』了。

请多多指教!!

网友:
浮地的定义

1,干扰需要一定能量,当控制器彻底与大地隔离(浮地)时,工频干扰回路阻抗极大,流过控制器及其内部的干扰电流极小,不足以干扰倥制器。
2,当控制器外壳与大地完好连接,由于控制器与大地等电位,工频干扰电流被控制器外壳接地点所旁路,无法进入控制器内部,从而也无法干扰。
3,当控制器外壳与大地处于上述两者之间时,就会有工频干扰
4,如果控制器的使用可能存在安全问题时,外壳必须很好接地
5,多个设备的理想接地是尽量一点接大地,以避免设备间地线干扰
6,有时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

如果几个设备互连,又无法良好接地,那么它们最好都浮地,其实这一点不太现实,在实际应用中,供电和驱动很可能用到工频电网,工频泄漏是必然的(假设绝缘阻抗100M欧,380VAC电压,就有5.373uA峰值漏电流流过控制器,在MOS器件的控制器中,有的器件本身工作电流只有0.1uA)。

所以,一般情况下,控制器外壳最好良好接地。

如果你的确能做到所有设备与工频隔离(浮地),如果,你的设备间没有较大的电流(这里可称信号地电流)或你的设备间信号地阻抗很小,那么,你的多个设备信号地可直接互连。否则,你的设备间信号传递需要加隔离(如光电,变压器,机械,等)。

控制器内部电气或电子部分是否需要与外壳一点接地呢?

当外壳与内部电路间完全浮地时,由于它们间仍存在电容藕合效应,
外壳与内部电路间仍将存在工频漏电流。这时:
1,当你的电路要求还不是很高时,可以不管
2,当你的电路要求很高时,就必须将内部电路与外壳一点接地,同时,千万注意,同时,必须将外壳良好接大地。
3,为防止内部电路与外壳一点连接时,内部输出万一碰外壳而造成短路(如电源设备),内部电路与外壳间用容量足够大的电容相连,这样,对工频干扰来说,内部与外壳间是等电位的,对直流输出来说,是隔离的。
地浮就是"对地浮置",悬浮接地,是为了克服共模干扰(CMR)的措施.

好多地方要用浮地,比如在DVM的输入端(包括A/D转换部分)就是使用浮地.就是该点电位与地相同,为0电位.但是该点又不是直接和地相连.是通过电路制造出的某个对地电位为零的点.这里的"地"也可以认为是公共端.这个"地"与实际的地间存在阻抗,而且阻抗-->无穷,为的就是克服共摸干扰.

比如一个极普通的例子:在同轴电缆屏蔽层两端不在同一点接地,则由于两接地点不在同一位置而造成他们之间有电压差存在,就是共摸干扰电压.这相当于形成一干扰源串在信号源上,既由共模干扰转化为实际发生作用的串模干扰.共模抑制比CMRR就定义为: CMRR=20log Vcm/Vsm,Vcm和Vsm分别为共摸干扰电压和其转化为相应的串摸干扰电压.而此串模干扰电压与电缆输出端(即信号源对面的那一端)屏蔽层对地电阻有关. 如果此阻抗-->无穷,CMRR就可达到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在电缆外再加一接地的屏蔽层,而电缆本身的屏蔽层接在浮地(0电位点).而在信号源端,两屏蔽层是接在一起的.即在电缆输出端屏蔽层对地电阻=0电位点与地间的电阻.

另外,在高保真的电子管放大器中,多采用一点接地,目的也是为了克服这种干扰,其道理大同小异。

网友(2009-12-22):
很有收获。。。

网友:
    浮地 地就是电势定义的0点,一般认为真正的大地是电势的0点位置,浮地是一种0点电势定义方式,一般是指系统内部自己定义的所谓的电势0点,该点0电位只在该系统内部定义并存在,会随外界情况改变而浮动变化。
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指的是地线的连接方式,和浮地不是一个概念
单点接地多指系统内部多个子模块的地线在一个公共点唯一连接,多点接地是指系统内部多个子模块的地线有多个公共连接点。在不同电路当中正确的选择单点接地或者多点接地可以有效的减少系统出错,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2010-03-02):
    这是工业界的普遍叫法,就是不连接到地,但是在设计中它是作为地来看待的。所以必须要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导致问题

网友(2010-05-07):
    每天学习一点新知识

网友(2010-08-09):
飞机是典型的“浮地”尤其在飞行过程中,降落到地面、停机的时候可以和大地相连。飞机上的ESD、防雷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飞机上当然有静电释放器,供在飞行过程中释放积累的电荷和雷电击中时的电荷。但在飞行过程中,飞机上的电路板是处于“浮地”的。

网友(2010-09-10):
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2010-10-30):
学习了,知道了什么叫俘敌

网友(2010-12-18):
浮地:就是接机箱的地,不与系统地直接相连

网友:
果然能学点东西

网友:
    又小懂了个知识点!!!

网友(2011-02-18):
    浮地是指设备地线系统在电气上与大地绝缘的一种。

网友:
    原来是这样!平时看到电子产品没有思考太多,稍微思考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2011-11-05):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确实不接到大地,但一般不叫浮地,就叫地。浮地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般板子里有的地接到大地,但有 ...

受用啊,谢谢

网友(2011-12-07):
看糊涂了!都没把“地”本身定义清楚。浮地就是浮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浮地:很好理解,所有的终端都是浮地,我们的手机,没接到大地上吧?

所以终端设计,电源,保护,EMC很头 ...

错!完全不在话题上,浮地是相对论,都是地,但一般都是指一个功能单元里,而不能拿大地地球来说。比如说一个放大电路里,如半桥驱动电路里上桥的驱动IC的供电和下桥IC驱动的供点和参考点是不一样的(VCC电位相同,上桥参考浮地,下桥参考地0点电位),但他们是平衡的,也就是两个驱动IC的电源电压相同而参考电位不同。

网友(2012-06-11):
我绝对支持您,今日强帖

网友(2012-09-10):
有图片不,这样理解起来就比较好懂哦!

网友(2012-11-21):
    貌似懂得一点!

网友(2012-12-21):
    难道用直流工作的都是浮地。。。

网友:
    浮地:很好理解,所有的终端都是浮地,我们的手机,没接到大地上吧?

所以终端设计,电源,保护,EMC很头痛的就是浮地。
    这个答案较合理

网友(2013-01-23):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确实不接到大地,但一般不叫浮地,就叫地。浮地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般板子里有的地接到大地,但有 ...

例子很生动

网友(2013-06-01):
    所有的移动设备都是浮地
这样你就比较好理解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2014-01-03):
学习了...谢谢上述坛友的交流

网友(2015-06-30):
浮地的目的是浮地方式主要缺点有:抗雷击和静电感应能力稍差.存在静电积累问题.静电和电压反击会对设备和人身产生危害.浮地优越性与实际悬浮程度相关.对各种复杂电磁环境的应用适应性稍差。浮地系统的电路易受寄生电容的影响.而使该电路的地电位变动.并增加了对模拟电路的感应干扰.因此尽量提高浮地系统的对地绝缘电阻(不低于100 MΩ)。有利于降低进入浮地系统之中的共模干扰电流。将电路或设备与公共地线或可能引起环流的公共线路隔离开来。
在开关电源中采用把交流电源地与直流电源地分开的“浮地”技术,可隔离来自交流电源地线的干扰。

网友(2017-12-08):
獲益良多,感謝解說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B:
像我们用的MP3,MP4 手机,还有收音机等便捷式电子产品都是设置成浮地的.因为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不会 ...

这么说很容易懂,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确实不接到大地,但一般不叫浮地,就叫地。浮地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一般板子里有的地接到大地,但有 ...

理论知识好强,感谢讲解,慢慢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