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初学者的经验

楼主(2007-12-07):
1、布局一定要小心谨慎,最重要的就是布局。
2、电阻电容对齐好看,也比较容易布线。
3、电源接插件,RJ45等可以略微超出边界,方便有外壳的时候安装。
4、对于多引脚供电的IC,最好每个电源引脚都加去藕电容。对于电源线比较粗的可以少用去藕电容。
5、注意电源芯片发热比较大,对温度敏感的器件要远离。
6、布线先布电源线,地线最后布。
7、布线规则,必须在布线前想好,设定好,才开始布否则死定了。
8、晶振下面不要布信号线,可以布地线。
9、默认的过孔外直径50mil,内直径28mil,过孔一般选择20mil内直径,pcb厂家一般可以做最小的过孔内直径10mil(刚咨询了一个pcb厂家的人)。
10、一般做产品,先选定外壳,然后做pcb最好。
11、最先步电源线,最好布成半环形,方便电源布线和信号走线。另外,电源线尽量都布在同一层面,比如top layer。 即使有2种以上电源。
12、布信号线先布总线,那种很密的布线。
13、所有其它线都布好了,最后布地线。然后铺铜,一般铺铜都选择GND,如果铺铜铺不到,可以放几个网络为GND的过孔。一般不要死铜。如果铺网格,可以适当选择网格宽度和布线宽度。如果铺实心铜,可以网格宽度等于布线宽度的2倍。
14、当所有所有都做好了,才补泪滴,因为补了泪滴修改pcb就麻烦死了。

网友:
可以,有点老哦,现在一般的厂家可以生产8mil的过孔了!!!
是激光打孔技术,有技术更高的可以更小哦

网友:
    7、布线规则,必须在布线前想好,设定好,才开始布否则死定了。
【说的非常好!】
    8、晶振下面不要布信号线,可以布地线
【如果晶振下层是地层呢?隔着地层可以吗?】
    14、当所有所有都做好了,才补泪滴,因为补了泪滴修改pcb就麻烦死了。
【为何不开始就自动增加泪滴设置?pads里面可以这样设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
    恩,总结的不错耶

网友(2008-03-15):
    可以生产8mil的过孔了!
    总的东西,让我们学到咯!

网友:
    晶振下是地的话,另一层的下面当然可以在铺走线了

    晶振下是地的话,另一层的下面当然可以在铺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