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7-12-07):
问个很菜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在mentor Expedition2005里,如何在信号层铺铜皮??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怎么解决的 也发出来咯

网友:
要有板框Place Board Outline---画铺铜区Place Plane Shape---设置铺铜参数Setup Parameters ---铺铜Planes Processor

网友:
Actual Plane Shape当前图形铺铜显示数据,不选择之,铺铜处理后看到的画面不会有变化,Conductive Shape Outline只显示铺铜边框,不填充之,这样数据量少,刷新画面快,Place Plane Shape 画铺铜图形范围 Dynamic Area Fills动态铺铜,就是你拉线从铜皮过,会自动避开之,与ALLEGRO的这个功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