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中怎么编辑板框?

楼主(2007-12-07):
    刚学一个星期,怎么搞都弄不懂(发现和pads大大不同啊!),是EDIT-CHANGE这里编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学一个星期,怎么搞都弄不懂(发现和PADS大大不同啊!),是EDIT-CHANGE这里编辑吗?

贴个图上来!!!
请问你想编辑成什么样的外框?

楼主:
    老大,我是想把板框在原有的基础上,加长,怎么弄(不是又要输入座标吧!)?就是说能不能像PADS一样点选板框后可很方便的拖拉.其实不管怎么方法,我不希望再重新建立outline

网友:
    用这个命令可以进行修剪Edit---vertex

网友(2008-10-02):
    版主:我不明白你的操作,能加点文字说明吗?

网友:
    关注中
希望高手来解答

网友:
    EDIT-->VERTEX-->点击板子的边框,进行编辑。

网友:
    如果 你的板框是shape做的,直接像平常的shape一样编辑。
    不想重新画,估计是比较复杂的。
用楼上的方法呀。
    如果 不明白,选完命令,直接用光标点版框试试,然后拖动,就会明白了,

网友A:
    板框可以用AutoCAD编辑,存成DXF文件,然后在allegro里用import DXF导入。修改和编辑在AutoCAD里完成。这样可以做非常复杂的板框。

网友:
    画的是shape吗,是的话可以用shape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框可以用AutoCAD编辑,存成DXF文件,然后在allegro里用import DXF导入。修改和编辑在AutoCAD里完成。这样可以做非常复杂的板框。

    好像那些非常复杂的外框图这里编辑部里想吧。一般都是机构那边给吧。。就是给DXF

网友:
    看你是用shape还是line了,如果是line可能会容易一些,line可以删除一小段线,shape却不行。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用Shape比较好
    其实Shape可以被任意编辑成任意形状的
关键是技巧

网友:
    按照EDIT-->VERTEX-->点击板子的边框,进行编辑

为什么下面还有黄色的边框编辑不了啊

网友:
    一般我們在做海岸綫(outline)得時候會把海岸綫設置成shape在shape/compose shape可以把不是shape得海岸綫編輯成shape,這個很好,因爲作route keepin也需要shape.然後你就可以編輯shape來處理了。當然你也可以用樓上的那種方法

网友(2008-12-03):
请教

我的DXF文件有的能导进ALLEGRO。有的导进去就不见了。颜色我也调过了。有的导进去边框没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啊。导进去的DXF要如何设置成板框啊。我导进去了没有设置,在自动布线的时候,板框好像没什么做用啊。线都跑出去了。急?谢谢大家能帮帮忙吗

网友(2019-10-17):
    板子的编辑确实没有PADS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