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PCB的层

楼主(2007-12-09):
我想问一下PCB怎么更改层次

网友:
菜单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打开叠层管理器,进行叠层设置,里面英文单词(如下图)较简单,一看就懂!

网友(2010-09-14):
楼上的说的很对哦,一般情况下,像我们初学者先从单层板或者双层板开始学起。不要急于求成。学这个东西就是多练习,慢慢积累一些小技巧就可以了。不过前提是你必须对电路知识要懂。呵呵,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