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讨论下ALLEGRO 回注的问题

楼主(2007-12-11):
allegro中对,PIN GATA  交换后怎么回注CAPTURE CIS 中啊,还有重命名后,怎么回注到CAPTURE CIS  ?好多资料说,CAPTURE CIS  中反向注释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生成.swp后缀的文件啊,很是郁闷的,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下啊,相信这个问题好多人也遇到过,但这是个很有用的问题,特别对于FPGA设计来说。先谢谢各位!

网友:
    FPGA没有搞过,试试这里吧。

网友A:
    我没有彻底回注成功:

    1。我在allegro下进行了信号交换
    2。我在allegro下添加了新器件
    3。我布完线后重新命名

回传:
    1、2都没反应,3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彻底回注成功:

    1。我在allegro下进行了信号交换
    2。我在allegro下添加了新器件
3。我布完线后重新命名

    回传:
1、2都没反应,3正常

    感觉你说的第二个很难实现,不是回注的内容.
例如你在allegro下添加的新器件 是机械的?电气属性的? 如果是两个PIN的 那它可能是电阻?电容?一个两PIN器件?或者是一个两PIN的接口?  这些在原理图里怎么辨认?怎么用图标符号表示?    如果是多PIN的  它实际是什么器件也又很多种情况 ORCAD怎么调用你要的图标符号?  如果是个用户自定义的特殊器件  ORCAD库里没有所要的图标封装   难道它会自己去建?? 等等

    布局的方式分两种,一种是交互式布局,另一种是自动布局,一般是在自动布局的基础上用交互式布局进行提调整,在布局时还可以根据走线的情况对门电路进行再分配,将两个门电路进行交换,使其成为便于布线的最佳布局。在布局完成后,还可以对设计文件及有关信息进行返回标注于原理图,使得PCB板中的信息与原理图一致,以便在今后的建档、更改设计中能同步起来,同时对模拟的有关信息进行更新,使得能对电路的电气性能及功能进行板级验证。

网友(2011-05-03):
    1.3
可以

    1是有条件的可行

2显然是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