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图中原因

楼主(2007-12-11):
为什么不相等?

原文件

网友A:
    这里的不等于不是指传输线的物理长度,而是指它们的Delay,Trombone Trace的线与线之间会有容性耦合,它的Delay会小于Straight Trace,Via的影响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那使用蛇行线的时候考虑这个因素么?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不等于不是指传输线的物理长度,而是指它们的Delay,Trombone Trace的线与线之间会有容性耦合,它的Delay会小于Straight Trace,Via的影响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图中就是蛇形布线的情况,一般低速的不用考虑。

网友(2008-03-26):
    资料里面讲的很清楚嘛。

网友:
    主要是等长线的需要

网友:
    那个allen

    高人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不等于不是指传输线的物理长度,而是指它们的Delay,Trombone Trace的线与线之间会有容性耦合,它的Delay会小于Straight Trace,Via的影响就不用说了吧。

    我觉得这里是Trombone Trace的Delay会大于Straight Trac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里是Trombone Trace的Delay会大于Straight Trace吧..

同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里是Trombone Trace的Delay会大于Straight Trace吧..

    我觉得是Trombone Trace的Delay要小
    因为由于蛇形线通过L2先耦合到L4,但信号此时还未到达L4,所以本人认为Straight Trace要大一点,个人愚见,如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