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里面如何做后仿真?

楼主(2007-12-12):
    modelsim里面如何做后仿真?用quartus生成的sdo文件
    用quartus生成了.vo与.sdo文件
在导入到modelsim里面不能做后仿真
    我在modelsim的工程里面新建了一个库
然后导入quartus的库文件进行编译
    但是还是不能做后仿真验证?
怎回事???

楼主:
    敢问大侠那错了 怎modelsim不能后仿真?

网友:
按照一些教程里面的做法
我【file】→【change directory】命令,将工作目录改变到你想存放仿真库的目录
新建一个叫quartus的库文件名

网友:
    找到quartus里面放置库文件的位置
编译前8个文件
先编译220pack,再编译altera_mf_componenta.vhd,然后编译其它6个文件, 点击【done】

网友:
    我新建一个工程
    默认的库名我起做cyclone
因为我在quartus里面的器件使用的是它

网友:
    把激励文件与quartus里面生成的网表文件导入,然后全编译
【我尝试吧cyclone库文件加载到quartus里面与加载工程里面编译后都不能后仿真!!】
    【cyclone_components.vhd,cyclone_atoms.v,cyclone_atoms.vhd】

网友:
    加载quartus里面生成的延时文件

网友:
    加载刚才做好的库

网友:
然后点击激励文件进行仿真
    结果报错!!!

网友:
    没有用过这玩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在加延迟文件的时候记得输入例化名就ok了

网友(2008-01-31):
    想学...受教

网友(2009-01-12):
    哦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