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CAM中的IPC对比??

楼主(2007-12-13):
如题所示   导入IPC 文件进行NET比较时有些报错  好像不是错误的 例如没有用线连  而是铺通的地网络PIN 报错说是短路      这个错误时有时无的   晕了

  那么这个是做那方面的对比? 具体有什么用的呢?

网友:
IPC对比的方法主要是检查GERBER FILES的线路层中又没有短路。断路的错误。是一些在PCB文件中很难检查出来的断路,短路的错误!

网友:
 ipc比较就是光绘文件生成的网络与原理图生成的网表比较。目的就是检查光绘文件是否有开短路问题.因为CAM350生成网络时孤立点也会生成一个网络,所以在比较时会出现多网络的情况.只要不是开短路就没问题.

网友:
出现这样的报告和结果应该是没问题吧.问一下是不是正常呀!!!

网友:
刚查了一下,好像是客户只是定议了一下管脚的网络,并没有和其它元器件的管脚有什么联系!!!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A:
  没问题还报错  蛮吓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还报错  蛮吓人的

 是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比较?

网友(2008-07-10):
到底如何操作,请高手指点!

看了上面的帖子,可还是不明白如何进行ipc对比,我用的allegro15.5.1,
可以导出ipc356的ipc文件,我用cam350  9.0,请问如何操作,是先导入gerber文件,然后再导入pcb的ipc文件,对不对?还是需要什么命令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把GERBER文件调入CAM350后,对各层命名(TOP  Internal(内层为正片),Neg Plane(内层为负片),BOTTOM;阻焊,丝印层不用,然后生成网络(运行Utilities--Netlist Extract.然后再导入pcb的ipc文件,就可以比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GERBER文件调入CAM350后,对各层命名(TOP  Internal(内层为正片),Neg Plane(内层为负片),BOTTOM;阻焊,丝印层不用,然后生成网络(运行Utilities--Netlist Extract.然后再导入pcb的ipc文件,就可以比较了.

建议jia版主能就这个ipc比较的方法的话题发一个帖子,最好有图片说明,以及对报告文件的判断方法,那些内容可以忽略,哪些内容是有用的!
我代表兄弟们谢谢版主,相信兄弟们都需要一个系统全面的操作方法。兄弟们会狂顶的,耐心等待中。。。。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期待中。。。。。

网友(2008-08-26):
同意,

支持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