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里面,每次重新分割完POWER都要把同一层中分割的所有POWER的NET重新赋一次,

楼主(2007-12-13):
allegro里面,每次重新分割完POWER都要把同一层中分割的所有POWER的NET重新赋一次,我觉得非常的麻烦,不知道是否有更方便的方法?

网友:
不好意思
不是搞layout的

希望有人来解答

网友:
我也是那样做的   如果记得网络名  在分的时候直接赋值  如果不记得了就猛点  分完后再像给铺铜赋值那样选择铜皮右键 赋值    至于你说的更方便的方法没弄过

网友:
    在Allegro里面,每次重新分割时必须要把Net定义一次,这个步骤是必需的,没法简化。但有个技巧,你可以另存一个版本,同时打开两个文件,赋Net时对照着Copy 电源Net的名称,这样就快多了,如下图,桌面比较大,如果看不清,你可以单击图片滚动鼠标滚轮放大,或保存到本地后再打开。

网友A:
    如果改的ANTI ETCH不是很多,偷懒一下用EDIT  SHAPE也可以的,当然改动比较大的话还是重新来一次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改的ANTI ETCH不是很多,偷懒一下用EDIT  SHAPE也可以的,当然改动比较大的话还是重新来一次的好

    同意,EDIT  SHAPE是针对正片定义的功能,用它来编辑负片的Shape比较危险,特别是15.0以下版本的Allegro,需要谨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