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2-14):
在生钻孔文件时我发现它的格式默认与其它的格式不一样,是cam要求不一样吗?

网友:
  那里什么东西不一样啊?

楼主:
是不是一样嘛!

网友:
  Cam调入时钻孔文件时有自己的默认格式.如与你生成的钻孔格式不同,在调入时必须更改,否则可能会出现钻孔文件的尺寸与实际尺寸不符的现象.在生成钻孔文件时最好更改为CAM350的默认格式,这样生产厂家在调钻孔文件时就不用查看钻孔格式.有时厂家要经过多次尝试,才能输入正确的格式.

楼主:
谢谢,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有点超范围了)            cam为什么不把文一种格式呢?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网友A:
貌似说的是精确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说的是精确度的问题

一个板子.为什么不选择一样的精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板子.为什么不选择一样的精度呢?

晕    没有说不用一样的啊?  只是我们没有设置成一样的才出问题   你才发这个贴

精确度这东西还看你的机器设备能不能生产达到要求    不是说 你要多少就多少
例如你用一般的三角板最小单位是mm 你不能说你要用它精确到mil   那是不现实的

楼主:
所答非所问,,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出一样的精度,,只是pads默认的精度不一样,让我产生了一点疑问?不好意思我换个问法:软件默成不一样的精度有什么目的呢?还是软件的一个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答非所问,,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出一样的精度,,只是pads默认的精度不一样,让我产生了一点疑问?不好意思我换个问法:软件默成不一样的精度有什么目的呢?还是软件的一个bug?

晕~ 没问题都被理解为有问题
 软件都是人为的 默认的不一定就是你需要的  又不是只为你一个人服务
 当你需要5:5时候  CAM默认是2:4 你说有问题
 而当CAM默认为5:5时   如果这时候你需要的是2:4  那么软件又出问题了??
那个都可以自己设置的  如果不能设置才叫有问题

楼主:
我也晕了,好像全世界只有我是最傻的人,如果pads的钻孔层和其它层都一样是35的我肯定不会有疑问,,问题是只有这一层是24,而其它层是35,所以我才有了这个疑问,

好像我并没有问:软件是为谁服务的, ,我相信编软件的人对每一个设置都是有考滤的,并不是他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因为它要与生产接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晕了,好像全世界只有我是最傻的人,如果pads的钻孔层和其它层都一样是35的我肯定不会有疑问,,问题是只有这一层是24,而其它层是35,所以我才有了这个疑问,

好像我并没有问:软件是为谁服务的, ,我相信编软件的 ...

算俺理解错了吧     不过你发的贴问的问题符合你所要表达的意思吗?

楼主:
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是还是谢谢superlish的热心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