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12-15):
图中画红线的3个选项
变没了,怎么打开,知道的麻烦讲解谢谢了

网友:
    把光标移过去面板就会自动打开的。

楼主:
    是这个情况

网友A:
    view---windows里面设置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ew---windows里面设置就ok了

    注册同名 无效 请重新注册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