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07 里 建立PCBDECAL径向排列焊盘时候角度如何调整

楼主(2007-12-17):
见图!

网友:
请问你是想这样吗?

楼主:
我想是第一个焊盘和第2个焊盘的角度为45度 但我没发现在这个里面如何调整角度

网友:
你设好间距和数量直接ok 这时糸统会问你的,,你要什么角度都可以,,,,,                   你试一下

网友(2013-05-07):
哇 好老帖子啊!哈哈 路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