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拼板教程

楼主(2007-12-18):
拼板方法:
一,在大部分線路不變或線路完全不變時﹐你們可以選用create a moudle 來完成這個動作。操作為﹕
1.選擇所要合并的板﹐之前需做過rename ---tools->create module->選擇全板﹐存檔成一個module  copy1.mdd;
2.在所要合成的板上--place->manually..->place module copy1.mdd-->放進所需合并的板即可。
3.再次從線路圖回編 and netin !
二。這個拼板如果完全不變﹐采用先轉netlist再用sub-drawing最好不過﹐需要注意四點﹕
1.是事先必須對兩塊板都做rename and netin 成功,確保兩份電路的線路圖相同﹐沒有相沖突的ref and net ,與線路無誤﹗
2.sub-drawing  out 時選擇Preserver  refdes!
3.sub-drawing  in  時選擇Assign   refdes!
4.過程中選擇所有所需的元件和線路﹐sub-drawing  需從線路回編或再次netin,確保正確﹗

网友A:
繁体字,在台湾公司,还是在港资公司。。。

网友(2008-11-21):
我用第一种方法拼的时候,器件的名字被加了module名作前缀,怎么才能不让它加前缀呢?

网友:
这个是在什么软件下的拼版?

这个是在什么软件下的拼版?cam?

网友:
    有没9.5以上新版本的教程啊

网友(2009-06-20):
    allegro自带的功能

网友(2012-10-31):
    拼板很多地方都是结构的作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繁体字,在台湾公司,还是在港资公司。。。

繁体字是大陆的,港台又没造字。。。

网友(2013-04-24):
    求图文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