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保护走线????

楼主(2007-12-19):
高速设计书上看到一段如下,看不明白,  何解???
     不要使用保护走线提供一条邻近的返回路径。这种思路从理论上讲不错,但在实践中没有效果。首先,除非距离信号线非常近,否则保护走线不起任何作用。
     其次,一旦保护走线被布得足够近,可以作为一条有效的返回路径,其距离已经足够破坏(降低)走线的阻抗了。
     第三个原因是,在没有其他改变的情况下,为了提供足够低的阻抗,保护走线一定要非常、非常宽。
     在指定了使用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后,保护走线除了引起麻烦之外没有任何用处

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的《高速数字设计》P207

楼主:
其页脚还有段注释如下:
  我们曾看到设计者在设计中坚持使用保护走线,只是在最后一刻删除它们,其临时保护走线只是在布线期间迫使其他走线远离高速线,从而减少串扰问题

如果只是间距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设置规则来控制的啊 ??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既然没必要   我看现在很多设计都有保护线的呢 ? 好像都提倡?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的板子就代表权威吗?不要盲目迷信,人云亦云,要弄清楚为什么。

偶是新手拉~  看到不一样就有疑惑~
这些书作板的前辈们应该也会去看的吧~?

楼主:
这段话说的保护线好像弊大于利 ,而我们做的时候却又用了保护线  ?? 也不是什么权威不权威的问题。

上面那段话一会说是回流问题,一会又注释说是间距问题,是不是此保护线非彼保护线??

网友:
这几句话说的不是很好么。没有什么矛盾啊

网友(2008-06-30):
我也很疑惑,跟作者在“5.6节 保护走线”里说的有点儿不一样貌似,虽然5.6里作者也强调了,“在数字电路中,如果两条走线之间的距离足够允许引入一条保护走线,那么耦合通常已经很低,而保护走线也没有必要了。”“一个完整的接地平面可以提供接地保护走线的大部分好处,但保护走线几乎不能比完整地平面提供更多的好处”

一个讲的是耦合串扰的问题一个讲的是信号回流的问题,感觉不大一样的讲的方面点

希望有人真正理解其中含义的帮忙解惑一下。3Q

[ Last edited by r_agreement at 2008-6-30 15:42 ]

网友:
这个也没有绝对! 看看保护线的作用是什么!

映象平面到信号线的距离比保护线到信号线的距离小的多! 所以对于提供回流路径的说法不成立!
但是对于双层板 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采用了保护线!
保护线作为隔离作用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尤其是打了地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设计书上看到一段如下,看不明白,  何解???
     不要使用保护走线提供一条邻近的返回路径。这种思路从理论上讲不错,但在实践中没有效果。首先,除非距离信号线非常近,否则保护走线 ...

这个要看你怎么去理解这段话。

着重点意思就是“不要使用保护走线提供一条邻近的返回路径”,言外之意,最好采用地平面作为理想的返回路径。
想想保护走线通常的布线方式,以及高速信号电流返回路径的选择原则(最低电感路径),两者对比,当然是地平面适合于充当返回路径。
保护走线通常是为了削弱信号之间的串扰而布的,其主要目的并不是充当信号回流路径。这样的话,两者之间目的不同,完全可以理解了。

网友:
谢谢mengzhuhao的赞同

支持楼上的说法!
请教一下\ 对于没有地孔的孤立保护线, 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其天线效应呢??

网友B:
请教一下\

1\对于孤立保护线, 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其天线效应呢??
2\ 如何可以计算保护线或地对信号线阻抗的影响呢? 阻抗计算都是没有这个参数的!!

网友(2008-09-14):
引用 网友B:
1\对于孤立保护线, 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其天线效应呢??
2\ 如何可以计算保护线或地对信号线阻抗的影响呢? 阻抗计算都是没有这个参数的!!

关注这个问题